[STM32F4]
用daplink如何配置CubeIDE的调试选项啊?

楼主(2024-03-31):
调试器配置那只有三个选项啊

网友A:
你说的仨选项都有啥啊?

网友B:
其实jlink或者STlink是仿真ST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网友C:
一般情况应该选择dap啊,这样才行

网友D:
难道cubeIDE不支持daplink?

网友E:
没玩过这cubeIDE,你有截图吗?可以看看吗

网友F:
你来参考一下这个,https://blog.csdn.net/lone5moon/article/details/117790199

网友G:
一般是支持的,你说的仨选型都是啥?

网友H:
三个选项之中应该有daplink吧,或者是arm方面也是OK的

网友I:
你这个最好是使用STlink,好像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J:
都有啥选项?是其他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