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把boot引脚复用为普通io口后,还能不能配置启动方式啊?

楼主(2024-03-31):
boot0有可能会被外部电路拉高,那还能保证工作在flash启动模式吗?

网友A:
那不行啊,这很有风险单片机运行失败啊

网友B:
你可以先让外部电路延迟拉高试试

网友C:
我觉得这样不行,boot0为啥要被控制?

网友D:
不行,一定要用低电平才行,被拉高会有风险

网友E:
Boot0复用不了普通IO的吧

网友F:
一般情况是不支持作为普通IO使用的

网友G:
这么说吧,你都说不一定会被拉高,就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H:
Boot的引脚一定要确认电平状态的

网友I:
这样不行啊,不拉低一般就是会被影响的啊

网友J:
为啥boot要有可能被拉高?不操作它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