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现在的新型号给的usb只能是用系统方式的吗?

楼主(2024-03-31):
我看例程里的usb也是通过操作系统实现的,就没有裸机实现的程序吗?

网友A:
只要相关库函数齐全。裸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肯定支持裸机方式啊,不支持的话就出问题了

网友C:
新型号的芯片可以用cubemx来配置的

网友D:
我知道的是必然支持裸机操作,因为支持操作系统的前提就是支持裸机

网友E:
裸机版本的程序估计得自己去移植了

网友F:
你可以看看代理商或者合作厂家是否有裸机部分的程序啦

网友G:
不能的,肯定能支持裸机,就是官方没提供而已

网友H:
你可以用官方的操作系统的程序,把USB部分提出来,弄成裸机试试?

网友I:
用cubemx配置个不是裸机的就好了

网友J:
其实操不操作系统都差不多的,因为都是要弄应用层,硬件层都是配置好的

网友K:
裸机的话官方没提供吧,我记得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