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lash的擦写次数在数据手册的哪一章节有介绍啊?

楼主(2024-03-31):
粗略翻了下数据手册没找到啊

网友A:
你说的是那款MCU的flash?

网友B:
一般都是十万次的擦写

网友C:
其实这种擦写是有说法的,就是全扇区擦写算是一次的哦

网友D:
其实这么说吧,够你用到芯片挂掉,flash都不一定有问题

网友E:
这种手册应该在有用户手册上有表述

网友F:
可以全局搜索一下,而且芯片数据手册应该就有的

网友G:
建议就正常使用就好了,一般情况是不会用到寿命的

网友H:
虽然说是多少次,但是实际基本用不到的

网友I:
正常flash都是写一次,剩下就是读取了,读取不伤害芯片寿命的

网友J:
这个估计在存储的一章里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