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数据手册没介绍掉电检测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型号没有啊?

楼主(2024-03-31):
用的是f030,还是说再其他地方有写

网友A:
powerControl 里面应该有相关信息的讲解

网友B:
掉电检测可以使用ADC来实现的

网友C:
正常来说,手册没有写就大概率是没有的了啊

网友D:
确实,030的资源太少了,可能就是没有了呗

网友E:
我没研究过掉电检测,其实可以用检测电源部分然后去判断是否掉电

网友F:
掉电检测是有电路的,楼主可以研究一下,好像有法拉电容

网友G:
你看看用户手册呗,手册上看看是否有介绍

网友H:
你是不是想用MCU的寄存器备份功能啊?

网友I:
一般没写就是没有的,因为数据手册是比较全的了

网友J:
别的地方?你可以看看电路设计或者是官方的例程参考看,有没有掉电处理

网友K:
正常是没有的了,而且030的掉电检测是好像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