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看到说systick可以用来做按键消抖

楼主(2024-03-31):
这样能省出一个定时器,还不错。有没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A:
系统时钟坐延时消抖

网友B:
都是用其定时器的延时功能

网友C:
其实没必要,用硬阻塞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D:
其实你要是按键很多,我觉得用delay消抖有点用

网友E:
例程的话,就把systick当个延时做呗

网友F:
有啊,正点原子不就是用systick做的delay么

网友G:
你就看这个systick的延时计数的例程就好了

网友H:
我觉得就跟通用定时器一个操作

网友I:
这不就是计数吗?只要配置好这个定时器,直接就能实现延时的

网友J:
确实可以省个定时器,但是systick好像用rtos就不太行了吧?

网友K:
没有例程,其实直接参考如何使用systick就好了,这个是有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