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怎么启用adc

楼主(2024-03-31):
RT, Adc具体怎么用。

网友A:
你得知道这个ADC是模拟-数字转换器的缩写,它用于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B:
一般就是使用例程,利用例程来搞就好了

网友C:
启用的话,就先初始化,然后调用就好了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先研究研究demo,例程就有启用方式的

网友E:
可以使用cubemx来配置就好了

网友F:
在电子设备中,ADC通常用于将传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进行数字信号处理和分析

网友G:
ADC的具体使用方法取决于所使用的硬件和软件平台,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设备和应用进行配置和编程

网友H:
直接使用例程进行修改多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