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标准库的新建工程里面user文件夹的文件从哪里可以找到啊?

楼主(2024-03-31):
尝试自己配置下工程模板,但是跟system跟it文件没找到在库里哪个地方

网友A:
从以前的标准程序里面复制过来就可以

网友B:
一般就是找个好用的工程,从里面copy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己配置工程有啥意思,不如用现成配置好的

网友D:
其实可以用cubemx进行配置的,现在HAL也是很好的

网友E:
你要用标准库的话,用正点原子或者野火的工程修改也是OK的啊

网友F:
User是自己添加的吧,你从别的工程里复制一下呗

网友G:
一般还是用好用的工程来弄吧,比较OK

网友H:
自己配置工程多费劲啊,还要考虑路径啊,等等,麻烦的嘞

网友I:
你从别的工程里直接复制过来就行了

网友J:
一般都是找原工程,或者其他工程之后,从里复制过来的

网友K:
你不如用快速生成工具来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