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电压表,我们内部参考电压合适吗?

楼主(2024-03-31):
还需要用外置的参考电压吗?

网友A:
也行啊,可能就是精度不一定OK

网友B:
建议还是使用外部的参考电压比较准确吧

网友C:
当然不合适了啊,内部影响很大的

网友C:
我觉得不如用外部校准电源比较靠谱

网友D:
内部参考电压通常是芯片内部提供的一个稳定的参考电压源,用于测量和校准模拟电路,比如ADC(模数转换器)或者其他需要参考电压的模块。内部参考电压的合适性取决于你的应用需求和精度要求

网友E:
看你们对精度的要求,如果不高,是可以的

网友F:
其实也行,内部参考电压源通常是芯片内部集成的,使用起来比外部参考电压更加方便,不需要额外的元件

网友G:
主要看你能接受的精度咋样,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网友H:
内部参考电压源通常经过精密设计和校准,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温度稳定性

网友I:
内部参考电压的精度可能不如一些外部参考电压源,特别是在高精度测量或校准要求的应用中

网友J:
一些内部参考电压源可能会受到芯片其他模块的干扰,导致噪声水平较高,所以用内部要考虑好哦

网友K:
这个主要看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L: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使用内部电压参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