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采用队列方式接收和发送RS485串口数据

楼主(2024-03-31):
stm32采用队列方式接收和发送RS485串口数据
/* 用于存储接收字节的缓冲区 - 大小必须是2的幂 /
static uint8_t Receive_Buffer_Data[512];
static FIFO_BUFFER Receive_Buffer;
/ 线上的静默时间 /
static struct mstimer Silence_Timer;
/ 波特率 */
static uint32_t Baud_Rate = 38400;

/* 在接收到的帧的最后一个八位的停止位结束后,节点可以启用其EIA-485驱动器之前的最短时间:40个位时间。/
/ 在9600波特率下,40个位时间约为4.166毫秒 /
/ 在19200波特率下,40个位时间约为2.083毫秒 /
/ 在38400波特率下,40个位时间约为1.041毫秒 /
/ 在57600波特率下,40个位时间约为0.694毫秒 /
/ 在76800波特率下,40个位时间约为0.520毫秒 /
/ 在115200波特率下,40个位时间约为0.347毫秒 /
/ 40位是包括每个八位的起始位和停止位的4个八位 */
#define Tturnaround (40UL)

/*************************************************************************

Description: 重置线上的静默时间计时器。
Returns: 无
Notes: 无
**************************************************************************/
void rs485_silence_reset(void)
{
mstimer_set(&Silence_Timer, 0);
}
/*************************************************************************

Description: 从计时器确定线上的静默时间。
Returns: 如果已经过了指定的时间间隔,则返回true
Notes: 无
**************************************************************************/
bool rs485_silence_elapsed(uint32_t interval)
{
return (mstimer_elapsed(&Silence_Timer) > interval);
}
/*************************************************************************

Description: 波特率决定了回转时间。
Returns: 毫秒数
Notes: 无
*************************************************************************/
static uint16_t rs485_turnaround_time(void)
{
/ 接收后传输之前的延迟 - 根据MS/TP规范 /
/ 等待至少40个位时间自接收以来 /
/ 至少2毫秒用于错误:四舍五入、时钟滴答 */
if (Baud_Rate) {
return (2 + ((Tturnaround * 1000UL) / Baud_Rate));
} else {
return 2;
}
}

/*************************************************************************

Description: 使用静默计时器确定回转时间。
Returns: 如果回转时间已过,则返回true。
Notes: 无
**************************************************************************/
bool rs485_turnaround_elapsed(void)
{
return (mstimer_elapsed(&Silence_Timer) > rs485_turnaround_time());
}
/*************************************************************************

Description: 确定接收时是否发生错误。
Returns: 如果发生错误,则返回true。
Notes: 无
**************************************************************************/
bool rs485_receive_error(void)
{
return false;
}
/*******************************************************************/
/

@brief
*USARTx
*中断
*处理程序
*子例程

@param[in]
*无

@return
*无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ata_byte;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 从接收数据寄存器中读取一个字节 */
data_byt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void)FIFO_Put(&Receive_Buffer, data_byte);
}
}

/*************************************************************************

DESCRIPTION: 返回是否有可用的字节。

RETURN: 如果有可用的字节,则返回true,并将字节存储在参数中。

NOTES: 无
**************************************************************************/
bool rs485_byte_available(uint8_t data_register)
{
bool data_available = false; / 返回值 */

if (!FIFO_Empty(&Receive_Buffer)) {
if (data_register) {
*data_register = FIFO_Get(&Receive_Buffer);
}
rs485_silence_reset();
data_available = true;
led_rx_on_interval(10);
}

return data_available;
}

/*************************************************************************

DESCRIPTION: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RETURN: 无
NOTES: 无
**************************************************************************/
void rs485_byte_send(uint8_t tx_byte)
{
led_tx_on_interval(10);
USART_SendData(USART2, tx_byte);
rs485_silence_reset();
}
/*************************************************************************

Description: 确定USART中是否有一个字节从寄存器中移出。
Returns: 如果USART寄存器为空,则返回true。
Notes: 无
**************************************************************************/
bool rs485_byte_sent(void)
{
return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

Description: 确定整个帧是否从USART FIFO中发送完毕。
Returns: 如果USART FIFO为空,则返回true。
Notes: 无
**************************************************************************/
bool rs485_frame_sent(void)
{
return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楼主:
这段代码是一个用于实现RS-485通信的功能。它包含了一些函数和变量,用于接收和发送数据,并处理通信中的一些特殊情况。

首先,代码定义了一个用于存储接收到的字节的缓冲区(Receive_Buffer_Data)和一个FIFO缓冲区(Receive_Buffer)来管理接收缓冲区。

接下来,代码定义了一个用于计时静默时间的计时器(Silence_Timer)和一个用于存储波特率的变量(Baud_Rate)。

代码中的rs485_silence_reset函数用于重置静默时间计时器。

rs485_silence_elapsed函数用于判断静默时间是否已过去了指定的时间间隔。

rs485_turnaround_time函数根据波特率确定回转时间。

接下来,代码包含了一个USART2_IRQHandler函数,用于处理USART2的接收中断。当接收到数据时,它将数据存储到接收缓冲区中。

楼主:
rs485_byte_available函数用于检查是否有可用的字节,并将字节存储在参数data_register中。

rs485_byte_send函数用于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rs485_byte_sent函数用于判断USART寄存器是否为空,即判断上一次发送的字节是否已经移出寄存器。

rs485_frame_sent函数用于判断整个帧是否已经发送完毕。

这些函数和变量的目的是实现RS-485通信的基本功能,包括接收和发送数据,并处理通信时的一些特殊情况,如静默时间和回转时间。

楼主:
/*************************************************************************

DESCRIPTION: 发送一些数据并等待其发送完毕

RETURN: 如果发生冲突或超时,则返回true

NOTES: 无
**************************************************************************/
void rs485_bytes_send(uint8_t buffer, / 要发送的数据 /
uint16_t nbytes)
{ / 数据字节数 */
uint8_t tx_byte;

while (nbytes) {
/* 发送数据字节 */
tx_byte = buffer;
/ 发送一个字节 /
USART_SendData(USART2, tx_byte);
while (!rs485_byte_sent()) {
/ 什么也不做 - 等待直到Tx缓冲区为空 /
}
buffer++;
nbytes--;
}
/ 帧已发送? /
while (!rs485_frame_sent()) {
/ 什么也不做 - 等待直到整个帧在传输移位寄存器中移出 */
}
rs485_silence_reset();

return;
}

/*************************************************************************

Description: 配置USART的波特率

Returns: 无

Notes: 无
**************************************************************************/
static void rs485_baud_rate_configure(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_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配置USARTx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楼主:
rs485_bytes_send函数的参数buffer是一个指向要发送数据的缓冲区的指针。该缓冲区存储了要发送的数据字节序列。

nbytes参数是要发送的数据字节数。它指示了要发送的数据的长度。

在调用rs485_bytes_send函数时,需要将要发送的数据存储在buffer指向的缓冲区中,并将要发送的数据字节数作为nbytes参数传递给函数。

需要注意的是,调用rs485_bytes_send函数时,确保提供的缓冲区大小足够存储要发送的数据,并且nbytes参数的值与要发送的数据字节数相匹配,以避免访问越界和发送不完整的数据。

楼主:
/*************************************************************************

Description: 将波特率设置为非易失存储,并配置USART

Returns: 如果保存了波特率值,则返回true

Notes: 无
**************************************************************************/
bool rs485_baud_rate_set(uint32_t baud)
{
bool valid = true;

switch (baud) {
case 9600:
case 19200:
case 38400:
case 57600:
case 76800:
case 115200:
Baud_Rate = baud;
rs485_baud_rate_configure();
break;
default:
valid = false;
break;
}

return valid;
}

/*************************************************************************

Description: 确定波特率(以bps为单位)
Returns: 波特率(以bps为单位)
Notes: 无
**************************************************************************/
uint32_t rs485_baud_rate(void)
{
return Baud_Rate;
}
/*************************************************************************

Description: 启用请求发送(RTS)即发送使能引脚
Returns: 无
Notes: 无
**************************************************************************/
void rs485_rts_enable(bool enable)
{
if (enable)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_SET);
} else {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1, Bit_RESET);
}
}

/*************************************************************************

Description: 初始化USART

Returns: 无

Notes: 无
**************************************************************************/
void rs48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ARTx的接收引脚为浮空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ARTx的发送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请求发送(RTS)即发送使能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x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使能GPIO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为这对引脚和外设功能启用USART引脚软件重映射:
USART3全重映射(TX/PD8,RX/PD9,CK/PD10,CTS/PD11,RTS/PD12)/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USART3, ENABLE);/
/ 配置NVIC的抢占优先级位数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使能USARTx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生成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rs485_baud_rate_set(Baud_Rat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FIFO_Init(&Receive_Buffer, &Receive_Buffer_Data[0],
(unsigned)sizeof(Receive_Buffer_Data));
rs485_silence_reset();
}

楼主:
首先,在调用rs485_init函数之前,确保已经正确配置了USART2的引脚和时钟。

调用rs485_init函数将初始化USART2和相关的GPIO引脚。

rs485_init函数中的rs485_baud_rate_set函数用于配置USART2的波特率。可以使用rs485_baud_rate_set函数来设置所需的波特率。默认情况下,波特率被设置为Baud_Rate变量的值。

USART_ITConfig函数用于使能USART2接收中断。这将允许在接收到数据时触发中断。

FIFO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接收缓冲区。接收缓冲区是一个循环队列,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

rs485_silence_reset函数用于重置沉默定时器。

一旦完成了rs485_init函数的调用,USART2就已经准备好进行通信了。您可以使用USART_SendData函数发送数据,并使用USART_ReceiveData函数接收数据。

请注意,为了使USART2正常工作,您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适当的配置,例如使能中断处理函数、处理接收到的数据等。

网友A:
在处理接收和发送队列中的数据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需求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例如,可以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和校验,对发送的数据进行封装和加密等。

网友B:
为队列分配适当的内存空间,并设置正确的队列参数,如最大容量、头部和尾部指针等。

网友C:
如果同时使用多个中断,需要合理设置中断优先级,以确保RS485接收中断能够及时得到处理,不会因为其他低优先级中断而被延迟。

网友D:
在队列方式下,需要设置适当的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E:
用队列有啥好处吗

网友F:
RS485通信通常在中断模式下进行,因此需要妥善管理串口中断,确保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并将数据推入队列。

网友G:
在软件设计方面,需要实现一个队列系统来管理接收和发送的数据。这涉及到队列的数据结构设计,确保数据的先进先出(FIFO)顺序,以及处理可能的队列溢出或下溢情况。

网友H:
RS485通信缓冲区分配足够大的内存,以容纳最大可能的传输数据量。队列的大小应该根据预期的数据流量和传输速率来确定。

网友I:
队列有什么用啊

网友D:
可以设置串口数据接收完成的中断处理函数,以便于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队列中。

网友J:
在向队列中添加数据前,需要检查队列是否已满。同样,在从队列中取出数据时,也需要检查队列是否为空。

网友K:
设计合理的通信协议,包括帧头、地址码、命令码、数据段和校验码等

网友G:
在RS485串口通信中,需要设计合适的数据包格式,以便于区分有效数据和无效数据。数据包格式通常包括起始位、数据位、校验位和停止位。

网友L:
实现错误检测机制,如校验和错误、帧错误、地址错误等,以便在检测到错误时能够正确处理,可能是重新发送数据或通知应用程序。

网友M:
RS485通信需要考虑总线上的电气特性,如驱动器和接收器的控制时序,以及回调函数的执行时间

网友N:
队列是实现数据有序存储和处理的重要机制。在STM32中,需要合理管理接收和发送队列,确保数据的先进先出(FIFO)顺序,避免数据丢失或混乱。

网友O:
在程序的主循环中,需要处理接收和发送队列中的数据。例如,可以创建一个任务,用于处理接收队列中的数据;创建另一个任务,用于处理发送队列中的数据。

网友P:
在处理RS485串口数据时,需要注意错误处理。例如,可以在接收和发送队列中添加错误标志,用于表示数据接收或发送过程中的错误。

网友Q:
在多帧传输的情况下,需要设计算法来管理不同帧的接收和发送顺序,确保数据的正确性和顺序性。

网友A:
在软件中实现队列数据结构,用于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和待发送的数据。可以使用数组、链表或其他数据结构来实现队列。

网友P:
RS485通信采用半双工方式,需要在发送和接收之间进行切换。因此,需要确保在发送数据前,接收队列已清空,避免数据冲突。同样,在接收数据时,也需要确保发送队列处于空闲状态。

网友R:
由于RS485是差分信号,需要确保电平转换电路能够将STM32的TTL/CMOS电平转换为RS485电平,以及反之亦然。

网友S:
需要编写串口中断处理程序,用于接收和发送数据。在接收中断处理程序中,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接收队列;在发送中断处理程序中,从发送队列中取出数据发送。

网友T:
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中,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接收队列,并增加队列的计数。

网友:
如果有多个任务或线程需要访问队列,则需要实现适当的同步机制,如互斥锁或信号量,以防止数据竞争和条件竞争。

网友U:
你可设定串行端口数据接收的 interrupt handler 功能,以便将接收到的数据输入队列。

网友V:
使用DMA可以减轻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W:
由于串口通信是异步的,需要为接收和发送的数据提供足够的缓冲区,以防止数据丢失或覆盖。

网友X:
为了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效率,通常会使用中断服务程序(ISR)来处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在设计ISR时,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处理过程,以免影响其他中断的响应。

网友Y:
在使用队列时,需要注意防止数据溢出。当队列满时,如果继续向队列中添加数据,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Z:
通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错误,如帧错误、溢出错误等。STM32需要能够检测这些错误,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如重发数据或报告错误。

网友M:
如果队列大小设置过小,可能导致数据丢失;如果设置过大,可能导致内存浪费。

网友AA:
如果通信数据量较大或实时性要求较高,可能需要考虑优化STM32的性能,如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以减少CPU的负载。

网友AB:
可以配置中断、处理程序或串行端口数据接收功能,将接收到的数据输入到队列中。

网友AC:
STM32的串口通信通常涉及中断处理。在接收数据时,需要配置适当的中断,以便在数据到达时能够及时响应。同时,中断处理函数应该高效且稳定,避免在中断处理过程中产生过多的延迟或错误。

网友AD:
波特率是串口通信的重要参数,发送和接收双方的波特率必须匹配,否则会导致通信失败。因此,在配置STM32的串口时,需要确保波特率设置正确。

网友AE:
为了高效地接收和发送数据,应配置串口的DMA功能。在STM32CubeMX中,可以启用串口中断和DMA,并设置合适的DMA通道和中断优先级。

网友AF:
RS485通信通常涉及多节点网络,因此数据在发送到队列之前需要进行适当的封装,以包含地址等信息;同样,从队列中取出数据时也需要解封装,以提取有效载荷。

网友V:
在STM32中,使用中断来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中断服务程序(ISR)中的代码尽可能高效,避免在中断中进行复杂的操作,以减少中断延迟。

网友F:
实现错误处理机制,例如校验和错误、帧错误等,并确保在出现错误时能够正确处理。

网友AG:
在采用队列方式下,需要确保数据接收和发送之间的同步。为了避免数据丢失,可以在发送端添加数据发送完成的标志,或者在接收端添加数据接收完成的回调函数。

网友AH:
如果应用程序是多线程的,确保队列操作是线程安全的,以避免数据竞争和冲突。

网友AI:
如果实验板作为单个节点连接到现有的RS485总线,需要注意不要添加额外的端电阻。端电阻通常用于防止信号反射,在总线的两端各放置一个。如果实验板已经包含了120欧姆的端电阻,那么在连接到现有总线时不应再添加该电阻。

网友AJ:
使用STM32CubeMX或直接配置寄存器来初始化串口,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确保配置与RS485通信协议相匹配。

网友AK:
如果队列大小设置得太小,数据可能会丢失,如果队列大小设置得太大,则可能会浪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