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ET7+ETH+LWIP移植freemodbus_TCP

楼主(2024-03-31):
前言
        本次实验以 STM32F407ZET7 芯片为MCU,使用 8MHz 外部时钟源。以太网PHY层芯片为 LAN8720A,移植FreeModbus实现ModbusTCP网口通信,做客户端(从机)实现网口TCP-Modbus通信。

另:本人首次使用,也是结合网上多个大佬的经验做的,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内容比较详细,对像我一样的新手比较友好,如果觉得过细可跳着看!!!

一、STM32Cubemx配置
1、选择STM32F407ZET7芯片创建工程,首先配置RCC、SYS和时钟,配置界面如下(根据自己情况配置就好)

楼主:
配置ETH,参数默认即可,配置界面如下(我的的引脚有调整,是根据实际电路调整的,大家根据自己情况调整即可)

楼主:
我配置了一个GPIO_Output作为复位引脚,(低电平复位、默认为高电平)

楼主:
配LWIP,我使用的静态IP,配置界面如下

楼主:
选LAN8742就可以

楼主:
配置串口,有需要的话方便看数据,配置界面如下

楼主:
到此CubeMX就配置完成可以生成代码了(根据自己用的软件改一下设置即可)

楼主:
修改程序、移植FreeModbus源码
1、先复位一下芯片(不写也没啥问题)

楼主:
到目前为止,已经初始化完成了,在cmd中可以ping通!!!!!!

楼主:
设备IP为:192.168.1.10 电脑IP为:192.168.1.200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 注意:复位引脚我默认放在了低电平(一直复位状态),根据自己需要将复位引脚电平拉高或者配置一下Cubemx默认放在高电平即可)

楼主:
FreeModbus源码下载
下载链接放在下面了,自己下载就可以了!
FreeModbus源码下载链接
icon-default.png?t=N7T8https://www.embedded-experts.at/en/freemodbus-downloads/

楼主:
移植FreeModbus源码
①在工程文件目录下新建一个 FreeModbus_TCP 文件夹,将需要的文件都移植到该文件夹下
②打开 freemodbus-v1.6 文件夹,点击 modbus 文件夹,将modbus 文件夹中的全部文件移植到新建的 FreeModbus_TCP 文件夹中

楼主:
将freemodbus-v1.6\demo\STR71XTCP中的 port 文件,移植到新建的 FreeModbus_TCP 文件夹中
新建的 FreeModbus_TCP 文件夹内容移植最终结果如下:下面的两个文件目前还没有!!

楼主:
导入到工程中
将FreeModbus_TCP 文件夹中的文件导入

选择FreeModbus_TCP 文件夹中的mb.c文件

选择FreeModbus_TCP 文件夹中的 functions 文件夹、 port 文件夹、tcp 文件夹的全部.c文件

结果如下图所示(目前最后一个文件还没有!)

楼主:
点击魔法棒,选择 C/C++,添加文件路径

楼主:
编辑程序

楼主:
找不到这个文件在哪的可以在mb.c的头文件中跳转打开!!后面找不到的也一样!

楼主:
修改 portevent.c将以下程序,替换原来的程序
/* ----------------------- Modbus includes ----------------------------------*/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 ----------------------- Variables ----------------------------------------*/
static eMBEventType eQueuedEvent;
static BOOL     xEventInQueue;

/* ----------------------- Start implementation -----------------------------*/
BOOL
xMBPortEventInit( void )
{
    xEventInQueue = FALSE;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EventPost( eMBEventType eEvent )
{
    xEventInQueue = TRUE;
    eQueuedEvent = eEvent;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EventGet( eMBEventType * eEvent )
{
    BOOL            xEventHappened = FALSE;

    if( xEventInQueue )
    {
        *eEvent = eQueuedEvent;
        xEventInQueue = FALSE;
        xEventHappened = TRUE;
    }
    return xEventHappened;
}

楼主:
添加 #include “string.h”  和  #define NETCONN_COPY 0x01

楼主:
新建User_modbus_TCP.c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er_modbus_TCP.h"
#include "mb.h"
#include "mbutils.h"

void ModbusTCPInit(void)
{
    eMBTCPInit(MODBUS_TCP_PORT);
    eMBEnable();
}

void ModbusTCPDeInit(void)
{
    eMBDisable();
    eMBClose();
}

void ModbusTCPMain(void)
{
    if (MB_ENOERR != eMBPoll())
    {
        ModbusTCPDeInit();
        ModbusTCPInit();
    }
}

//线圈
#define REG_Coils_START   1
#define REG_Coils_SIZE    10

uint8_t  Coils_Data[REG_Coils_SIZE] = {1,1,0,1,0,0,1,1,1,0};

/**
* @brief: 读线圈---01,写线圈---05
*
* @param pucRegBuffer  缓存指针
* @param usAddress     起始地址
* @param usNCoils      线圈数量
* @param eMode         读写模式
* @return eMBErrorCode 错误码
*/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UCHAR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uint16_t i = 0,byteOffset=0,bitOffset=0,RegIndex = 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1;
    if ((usAddress >= REG_Coils_START)&&(usAddress + usNCoils <= REG_Coils_START + REG_Coils_SIZE+1))
    {
        if (MB_REG_READ == eMode)
        {
          for(i=0;i<usNCoils;i++)
          {
              byteOffset = i / 8;
              bitOffset = i % 8;
              xMBUtilSetBits(&pucRegBuffer[byteOffset], bitOffset, 1, Coils_Data[RegIndex+i]);
          }
        }
        else
        {
          for(i=0;i<usNCoils;i++)
          {
              byteOffset = i / 8;
              bitOffset = i % 8;
              Coils_Data[RegIndex+i]=xMBUtilGetBits(&pucRegBuffer[byteOffset], bitOffset, 1);
          }
        }
    }
    else
    {
        return MB_ENOREG;
    }

    return MB_ENOERR;
}

//离散寄存器
#define REG_DISCRETE_START   10
#define REG_DISCRETE_SIZE    20

uint8_t  Discrete_Data[REG_DISCRETE_SIZE] = {1,1,0,1,0,0,1,1,1,0,1,0,0,1};

/**
* @brief:读离散寄存器---02
*
* @param pucRegBuffer  缓存指针
* @param usAddress     起始地址
* @param usNDiscrete   寄存器个数
* @return eMBErrorCode 返回错误码
*/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UCHAR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uint16_t i = 0,byteOffset=0,bitOffset=0,RegIndex = usAddress - REG_DISCRETE_START-1;

    if ((usAddress >= REG_DISCRETE_START)&&(usAddress + usNDiscrete <= REG_DISCRETE_START + REG_DISCRETE_SIZE+1))
    {
      for(i=0;i<usNDiscrete;i++)
      {
          byteOffset = i / 8;
          bitOffset = i % 8;
          xMBUtilSetBits(&pucRegBuffer[byteOffset], bitOffset, 1, Discrete_Data[RegIndex+i]);
      }
    }
    else
    {
        return MB_ENOREG;
    }

    return MB_ENOERR;
}

//保持寄存器
#define REG_HOLDING_REGISTER_START   10
#define REG_HOLDING_REGISTER_SIZE    30

uint16_t  Holding_Data[REG_HOLDING_REGISTER_SIZE]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0x10,0x11,0x12};

/**
* @brief: 读保持寄存器---03,写保持寄存器---06
*
* @param pucRegBuffer  缓存指针
* @param usAddress     起始地址
* @param usNRegs       寄存器个数
* @param eMode         读写模式
* @return eMBErrorCode 返回错误码
*/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UCHAR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uint16_t i = 0,RegIndex = usAddress - REG_HOLDING_REGISTER_START-1;

    if ((usAddress >= REG_HOLDING_REGISTER_START )&&(usAddress + usNRegs <= REG_HOLDING_REGISTER_START  + REG_HOLDING_REGISTER_SIZE+1))
    {
        if (MB_REG_READ == eMode)//读
        {
          for(i=0;i<usNRegs;i++)
          {
            pucRegBuffer[i*2] = (UCHAR)(Holding_Data[RegIndex+i]>>8);
            pucRegBuffer[i*2+1] = (UCHAR)Holding_Data[RegIndex+i];
          }
        }
        else//写
        {
          for(i=0;i<usNRegs;i++)
          {
            Holding_Data[RegIndex+i]=(pucRegBuffer[i*2]<<8)|(pucRegBuffer[i*2+1]);
          }
        }
    }
    else
    {
        return MB_ENOREG;
    }

    return MB_ENOERR;
}

//输入寄存器
#define REG_INPUT_REGISTER_START    1
#define REG_INPUT_REGISTER_SIZE    20

uint16_t  Input_Data[REG_DISCRETE_SIZE] =
{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
/**
* @brief: 读输入寄存器---04
*
* @param pucRegBuffer  缓存指针
* @param usAddress     起始地址
* @param usNRegs       寄存器个数
* @return eMBErrorCode 返回错误码
*/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UCHAR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uint16_t i = 0,RegIndex = usAddress - REG_INPUT_REGISTER_START-1;
    if ((usAddress >= REG_INPUT_REGISTER_START)&&(usAddress + usNRegs <= REG_INPUT_REGISTER_START + REG_INPUT_REGISTER_SIZE+1))
    {
        for(i=0;i<usNRegs;i++)
        {
          pucRegBuffer[i*2] = (UCHAR)(Input_Data[RegIndex+i]>>8);
          pucRegBuffer[i*2+1] = (UCHAR)Input_Data[RegIndex+i];
        }
    }
    else
    {
        return MB_ENOREG;
    }

    return MB_ENOERR;
}

楼主:
新建User_modbus_TCP.h文件
#ifndef __User_modbbus_TCP_H__
#define        __User_modbbus_TCP_H__

#include "main.h"

#define MODBUS_TCP_PORT 0         //0代表默认即为502,也可以自己设

extern void ModbusTCPInit(void);
extern void ModbusTCPMain(void);

#endif

楼主:
主程序中

楼主:
printf重定向(必须要有,不然会卡主,目前不知道原因,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解释一下!)

#include <stdio.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到这里程序就移植完成了!!!

楼主:
测试
①打开modbus poll 在connection选connect连接或按F3

楼主:
端口号在User_modbus_TCP.h定义,0为默认即为502,也可以按照自己需求修改

楼主:
点击"Setup"→“Read/Write Definition…”,或者按快捷键F8设置从机地址,功能码,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等信息

楼主:
测试结果

楼主:
其他同理!!

功能代码表放在下面了!

网友A:
配置FreeModbus_TCP的参数,如端口号、Modbus地址、功能码等

网友B:
FreeModbus是一个开源的Modbus协议实现,支持Modbus RTU和Modbus TCP。在移植FreeModbus时,需要特别注意其API的使用方式,以及与LwIP的协同工作。确保Modbus服务器端能够正确响应Modbus客户端的请求。

网友C:
在STM32F407ZET7上配置以太网MAC控制器时,请遵循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进行操作。

网友D:
下载FreeModbus源码,并将必要的文件(如modbus文件夹和port文件夹)移植到项目中。

网友:
如果使用FreeRTOS作为实时操作系统,需要正确配置任务和中断优先级,以及与LWIP的任务调度相协调。

网友E:
合理分配和管理内存资源,避免内存泄漏或溢出,特别是在网络通信和数据处理时。

网友F:
需要注意配置LwIP协议栈、配置FreeModbus参数、移植FreeModbus TCP协议栈、实现回调函数

网友G:
良好的错误处理机制对于保障系统的健壮性至关重要。

网友H:
将FreeModbus集成到LwIP协议栈中,以便在接收到Modbus请求时能够正确处理。这可能包括在LwIP的接收回调函数中调用FreeModbus的处理函数等。

网友I:
在移植 LWIP 时,需要根据 STM32F407 的硬件特性配置 LWIP,包括网络接口、时钟等。 配置了正确的以太网驱动和 PHY 初始化代码。

网友J:
在移植过程中要注意代码的优化,减少不必要的内存占用

网友K:
良好的错误处理机制对于保证系统的鲁棒性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L:
在STM32F407ZET7上移植LWIP协议栈时,请遵循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进行操作。通常,这包括配置LWIP选项、编译LWIP源代码、将LWIP集成到您的项目中以及配置以太网MAC控制器等步骤。

网友M:
在主程序中初始化FreeModbus库,并启动Modbus协议栈。这包括创建Modbus任务、初始化Modbus协议栈等。

网友N:
在LWIP中创建TCP连接时,需要正确配置struct sockaddr_in结构体,包括IP地址、端口号等参数。

网友O:
LwIP是一个轻量级的TCP/IP协议栈,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在移植LwIP时,需要关注其内存管理和网络事件处理机制, 与STM32F407ZET7的内存资源和FreeRTOS的任务调度机制相兼容。

网友P:
将FreeModbus的TCP协议栈移植到LwIP协议栈上。这包括实现FreeModbus的TCP接口函数,例如发送和接收数据等。

网友Q:
由于Modbus TCP是基于TCP/IP协议的,因此在移植时 LwIP的网络通信功能正常工作,包括但不限于TCP连接的建立、数据传输和断开连接。

网友R:
配置 FreeModbus TCP 的中断和回调函数,以处理 Modbus 消息和网络事件。

网友S(2024-08-10):
第一个客户端连上后,第二个客户端为什么连不了?断开第一个客户端后第二个才能连上。

网友T:
移植freemodbus_TCP到STM32F407ZET7(带以太网和LWIP)涉及在嵌入式系统上集成Modbus TCP协议。主要步骤包括:配置STM32的以太网接口,集成LWIP网络协议栈,将FreeModbus与LWIP整合,进行调试和测试。简言之,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确保网络、协议栈和Modbus之间的顺畅通信。

网友U(2024-12-31):
在 FreeModbus 源代码中,找到 mbport.h 文件,这是 Modbus 库的端口配置文件。

网友V:
freemodbus是什么协议

网友W:
STM32F407ZET7芯片创建工程,首先配置RCC、SYS和时钟

网友X:
STM32F407ZET7+ETH+LWIP移植freemodbus_TCP

网友Y:
在迁移过程中,应该注意优化代码以减少不必要的内存消耗,

网友Z:
第一个客户端连接后,为什么第二个客户端连接不上?在连接第二个客户端之前,断开第一个客户端的连接。

网友AA:
stm32f407 zet7芯片创建项目,先配置rcc、sys和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