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怎么让STM32实现串口的DMA功能

楼主(2024-03-31):
STM32实现串口DMA功能需要以下步骤:

配置串口:需要配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

配置DMA:需要配置DMA的通道,并将其与串口相连。

启用DMA传输:通过设置串口的DMA请求标志位,启动DMA传输。

实现数据接收:通过DMA接收数据,并在接收完成后对数据进行处理。

实现数据发送:通过DMA发送数据,并在发送完成后对数据进行处理。

在进行实现之前,建议您先熟悉STM32的串口和DMA的相关知识。

网友A:
在STM32中,首先要使能USART和DMA的时钟。这通常在RCC(Reset and Clock Control)的配置函数中完成。

网友B:
根据您的应用需求配置UART,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通常,这可以通过修改UART外设的相关寄存器来实现。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C:
当DMA传输完成或UART有其他事件(如接收错误)时,会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你可以检查事件类型,并执行相应的操作,比如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或重新配置DMA进行下一次传输。

网友D:
配置串口DMA接收时,需要设置相关的参数,如数据大小、偏移地址等。还需要编写处理接收数据的函数,以便在DMA接收完成后进行处理。

网友E:
选择一个DMA通道(例如,DMA1或DMA2),设置数据传输方向(例如,从内存到外设),设置数据量,以及设置源和目标地址。

网友F:
一旦DMA和UART都配置好了,你可以启用DMA通道。此外,你可能还需要启用UART的中断,以便在数据发送或接收完成时进行处理。

网友G:
可以通过设置DMA中断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H:
HAL_DMA_Start(&hdma_usart1_rx, srcAddress, dstAddress, dataSize);

网友I:
在UART的寄存器中,使能DMA请求。对于发送,通常有一个名为USART_DMAReq_Tx的寄存器位;对于接收,通常有一个名为USART_DMAReq_Rx的寄存器位。请参考数据手册以获取确切的寄存器名称和配置方法。

网友J:
DMA的半完成中断有什么用啊

网友A:
在需要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启动相应的DMA通道。这可以通过调用适当的HAL函数(如HAL_UART_Transmit_DMA()或HAL_UART_Receive_DMA())来实现。在回调函数中处理DMA传输完成或错误事件。

网友K:
在使用串口进行大量数据传输时,使用DMA可以释放CPU资源,提高系统效率。因此,如果应用场景中涉及到频繁或大量的数据传输,使用DMA是有必要的。

网友L:
一旦USART和DMA都配置好,就可以通过DMA的API启动传输。如果是发送数据,可以使用DMA_SetCurrDataCounter()来设置数据的大小,然后启动传输。

网友M:
为UART的发送(TX)和接收(RX)分别配置DMA通道。这涉及选择适当的DMA控制器(例如DMA1或DMA2)、通道和外设映射。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数据手册。

以DMA接收为例,您需要配置以下寄存器:

DMA外设基地址:设置为UART外设的基地址。
DMA内存基地址:设置为接收缓冲区的内存地址。
DMA方向:设置为从外设到内存(Peripheral to Memory)。
DMA缓冲区大小:设置为预期的接收数据量。
DMA外设递增模式:根据UART外设的数据宽度(8位、16位或32位)选择适当的设置。
DMA内存递增模式:根据内存数据宽度选择适当的设置。

网友N:
配置DMA中断(如果需要的话):
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或错误中断。
实现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O:
STM32的HAL库和CubeMX工具通常提供了配置DMA和UART的向导和函数,这可以大大简化配置过程。

是的

网友P:
想通过串口发送数据时,只需要将数据放入DMA的源缓冲区,然后启动DMA传输。DMA控制器会负责将数据从缓冲区移动到UART的数据寄存器,然后UART会将数据发送出去。同样地,当UART接收到数据时,DMA可以自动将数据从UART的数据寄存器移动到目标缓冲区。

网友Q:
STM32的串口(USART)可以通过DMA(直接存储器访问)来实现数据的传输,这样可以极大地减轻CPU的负担,因为DMA可以在不占用CPU资源的情况下完成数据传输

网友R:
配置DMA传输参数:
数据方向(内存到外设、外设到内存或内存到内存)。
传输模式(单次传输或循环传输)。
优先级设置。
数据宽度(字节、半字、字)。

网友S:
需要启动DMA传输。这可以通过设置DMA通道的控制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T:
设置DMA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源地址通常是串口的接收数据寄存器(DR)的地址。

目标地址是你要存储接收到的数据的内存地址。

设置传输长度:这取决于你要传输的数据量。

网友U:
配置DMA通道以与UART模块配合使用。你需要设置DMA的源地址(通常是内存中的缓冲区地址)、目标地址(UART的数据寄存器地址)、数据传输方向(内存到外设或外设到内存)、数据大小(字节、半字或字)、数据传输模式(循环或非循环)等。

网友S:
要了解直接存储器访问(DMA)的基本概念。DMA是CPU的一个组件,用于在不干预CPU的情况下,将数据从一个地址空间传输到另一个地址空间。传输完成后,DMA会通知CPU进行处理。

网友V:
可以利用STM32CubeMX工具来辅助配置DMA。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您通过图形界面完成DMA的相关设置,并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