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xx之串口DMA配置

楼主(2024-03-31):
简介:
        串口高波特率通讯时需要用DMA传输数据。本文档串口DMA驱动采样stm32标准库版本。

1、时钟配置
//时钟配置
static void USART_RCC_Config(void)
{
    //使能DMA外设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GPIO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串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使能系统时钟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楼主:
串口GPIO配置
//串口GPIO配置
static void USART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引脚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配置 Tx pin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Rx pin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初始化串口1
//初始化串口1
void USART1_Init(uint32_t baudrat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使能外设时钟
    USART_RCC_Config();

    //配置串口GPIO
    USART_GPIO_Config();

    //DMA映射串口的发送与接收
    DMA_RemapConfig(DMA1,DMA1_CH2_USART1_TX);
    DMA_RemapConfig(DMA1,DMA1_CH3_USART1_RX);

    USART_OverSampling8cmd(USART1, ENABLE);    //高波特率开启8bit过采样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DMA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MAX_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e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1 channel2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est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TDR_Address;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DMA1 channel3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est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RDR_Address;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clear DMA1 TC flag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2);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3);

    //使能串口发送接收请求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ENABLE);

    //使能DMA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楼主:
串口DMA发送
void USART1_DMA_Send(uint8_t *buff, uint16_t len)
{
    //失能DMA1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clear DMA1 TC flags
    DMA_ClearFlag(DAM1_FLAG_TC2);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2, len);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while(RESET ==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

楼主:
串口DMA接收
void USART1_DMA_Receive(void)
{
    //失能DMA1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clear DMA1 TC flags
    DMA_ClearFlag(DAM1_FLAG_TC3);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3, MAX_LEN);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Rx,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

网友A:
配置DMA传输方向,确保数据从正确的源传输到正确的目的地。对于串口发送,数据应从内存传输到串口;对于接收,数据应从串口传输到内存。

网友B:
配置DMA传输完成、半传输完成和错误中断(如果需要的话),以便在传输完成后进行适当的处理。

网友C:
在多任务系统中,需要确保DMA操作的优先级设置得当,以避免其他任务打断DMA传输。

网友D:
DMA支持一些中断事件,如传输完成、传输半完成等。在配置DMA中断时,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中断事件,并编写相应的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E:
如果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可以禁止串口相关的中断,因为DMA传输完成后会通过DMA中断来通知。

网友F:
设置DMA传输的数据量、数据宽度、源地址和目标地址等。

网友G:
配置好与串口DMA相关的硬件资源,比如GPIO、时钟源等。

网友H:
在使用DMA进行串口数据传输之前,需要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这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或者使用HAL库函数来实现。

网友A:
为DMA传输分配足够大小的内存缓冲区,并确保缓冲区地址是正确的。

网友I:
DMA控制器需要正确配置,包括设置源地址(串口接收缓冲区地址)、目标地址(数据要存放的内存地址)、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到内存或从内存到外设)、数据传输大小(字节、半字或字)、数据块大小以及DMA通道优先级等。

网友J:
在需要实时处理数据的应用中,可以配置DMA中断。当DMA传输完成时,会产生相应的中断信号,以便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数据。

网友E:
DMA支持不同的数据传输大小,如8位、16位和32位。在配置DMA传输大小时,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大小。

网友K:
DMA支持从内存到外设和从外设到内存的双向传输。在配置DMA传输方向时,需要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方向。

网友L:
在配置DMA之前,需要确保已使能相应的DMA通道和流。通常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或者使用HAL库函数来实现。

网友M:
在更改DMA设置后,如果需要,可以执行软件复位或硬件复位来确保新的设置生效。

网友N:
根据串口通信的需要,配置GPIO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或浮空输入模式,并设置其输出速度和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O:
DMA通道具有优先级设置,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调整优先级。在配置DMA优先级时,需要确保高优先级的通道不会被低优先级的通道阻塞。

网友F:
对于源地址和目标地址,选择适当的增量模式。通常,对于发送操作,源地址是递增的;对于接收操作,目标地址是递增的。

网友P:
在多中断环境下,注意调整串口DMA相关中断的优先级,以防止中断冲突或延迟。

网友Q:
为了能够处理DMA传输完成或错误等事件,需要配置相应的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中断,并设置优先级。

网友R:
串口本身的配置也非常重要,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参数的设置

网友S:
DMA传输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中断,如半满中断和溢出中断。

网友T: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串口接收或发送完成事件,需要正确配置中断,并编写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在使能UART串口中断之前,需要清除RXNE接收标志位,以避免中断的误触发。

网友U:
选择DMA的传输模式(如单次传输或循环传输),并设置传输计数器,确保数据正确传输。

网友V:
根据所使用的串口和DMA控制器,选择正确的DMA通道。例如,STM32F103系列的UART2通常使用DMA1的通道6和7。

网友P:
DMA的初始化配置包括设置DMA通道的优先级、数据长度、传输方向、内存起始地址等参数。

网友W:
STM32的每个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传输器)都有多个DMA请求,你需要根据需求选择正确的DMA通道和优先级。

网友X:
串口的配置也非常重要,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位的设置

网友Y:
在使用DMA进行数据传输时,需要注意发送和接收数据的策略。

网友Z:
可以使用双缓冲区的方式来提高接收效率,或者采用定长和不定长数据传输的策略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AA:
在配置完DMA和串口之后,需要使能DMA和串口,以便开始数据传输。通常可以通过设置寄存器或者使用HAL库函数来实现。

网友AB:
每个串口都有一个对应的DMA请求线,用于激活相应的DMA通道。在配置DMA之前,需 选择了正确的DMA通道,并将其映射到串口的DMA请求线上。

网友AC:
选择正常模式或循环模式。正常模式在传输完成后停止,而循环模式会在传输完成后自动重新加载寄存器并继续传输。

网友AD:
用DMA收发数据,能够提升处理效率。

网友AE:
串口如果通信速率高,最好还是用DMA,也降低CPU的干预。

网友R:
使用串口DMA时,需要注意DMA和串口之间的时序关系。例如,在使用DMA发送数据时,需要确保串口发送缓冲区不为空,以避免数据丢失。

网友AF:
开启串口的DMA接收功能,以便能够使用DMA来接收数据。

网友AG:
正确配置串口的DMA请求映像

网友O:
可能需要使能DMA通道的buf半满中断和buf溢满中断,以便在数据传输过程中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AH:
中断可能发生在 dma 传输期间,如半满中断和溢出中断。

网友AI:
Dma 的初始配置包括设置参数,如 dma 信道的优先级、数据长度、传输方向和内存启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