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5RCT6是否支持用户选项字节待机不复位功能配置

楼主(2024-04-01):
初始化中配置用户选项字节待机不复位(获取配置值是正确的),同时也开启了独立看门狗,但是进入待机时,仍然会复位,看门狗计数器没停止,为什么?

网友A(2024-07-26):
用户选项字节(Option Bytes)是用于配置MCU的一些特殊功能,例如看门狗、复位行为、BOR(Brown-Out Reset)等

网友B:
关于“待机不复位”功能,这通常指的是在进入待机模式(Standby Mode)时,MCU是否保持其配置和状态,而不是复位

网友C:
在某些应用中,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因为它可以减少系统启动时间并保持关键状态

网友D:
要确定GD32F105RCT6是否支持通过用户选项字节配置待机不复位功能,你需要查阅该MCU的参考手册或数据手册。在这些文档中,通常会有一个关于选项字节的章节,详细说明每个选项字节的用途和配置方法

网友E:
找到GD32F105RCT6的参考手册或数据手册,查找关于选项字节的章节。

网友F:
在选项字节章节中,寻找与待机模式和复位行为相关的选项字节

网友G:
如果找到了相关的选项字节,按照手册中的指导进行配置。这通常涉及编程特定的选项字节值,可能需要使用编程工具或调试器

网友H:
配置完成后,验证MCU在进入待机模式后是否保持其状态,而不是复位

网友I:
如果你找不到相关的信息,或者不确定如何进行配置,建议联系GigaDevice的技术支持或参考他们的官方论坛和社区,那里可能有其他开发者分享的经验和解决方案。

网友J:
请注意,错误的选项字节配置可能会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因此在进行任何更改之前,确保你完全理解每个选项字节的作用,并备份原有的配置

网友K:
待机之前关开门狗么

网友L:
看门狗配置出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