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F460 Power dowm 模式下,

楼主(2024-04-01):
小华HC32F460JETA power down模式下,能外部时钟还可以工作没?

F460在 power down模式下,内部和外部高速时钟,都是停止或者掉电的状态,是不能工作的。具体可参详,官网参考手册的电源控制PWC章节;

网友A:
外部时钟跟单片机模式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对于低功耗模式来说能控制的只有内部的时钟

网友C:
外部时钟应该是还能正常工作的 但是不知道使用外部时钟的模块还能不能工作

网友D:
F460在 power down模式下,内部和外部高速时钟,都是停止或者掉电的状态,是不能工作的。具体可参详,官网参考手册的电源控制PWC章节;

网友E:
掉电模式是最低的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F:
外部时钟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取决于外部时钟的种类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H(2024-07-25):
不能,PD模式下这些外设是没有供电的

网友I:
手册中有个表的,哪些外设能工作哪些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