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拆解一个电子鱼漂,丝印查不到,求助一下

楼主(2024-04-01):
丝印分别是2813  RP2和0021C,有没有了解的大佬,还请讲解一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2042523cDG5Q0v

                  tyw 注

网友A:
不会钓鱼,想了解一下它有啥功能?
受到振动会闪烁吗?可能是单片机和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B:
对啊,说说什么功能啊。我资深钓鱼爱好者,这个周末跑几百公里钓两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钓鱼,想了解一下它有啥功能?
受到振动会闪烁吗?可能是单片机和加速度传感器. ...

刚查了一下,这玩意几块钱一支,能够过滤风浪和水平摇摆,只对咬钩的上下运动反应,用的是特殊的一次性专用电池。得上单片机或者专用芯片。

这东西也拆过,可惜已经被水泡了。

网友D:
看来还是没弄明白原理啊,还需大神指点啊!

网友E:
也想知道

网友F:
会不会是鱼漂生产厂家定制的IC,或者特制的单片机。

网友G:
大致原理:G-sensor+单片机(6脚的这个芯片),单片机内部设定重力传感器的阈值,然后驱动LED...

网友B:
估计对加速度敏感,如果慢慢送漂,灯不会亮。哦,不过送漂了,也能看到。

网友H:
电子鱼漂有是什么特殊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子鱼漂有是什么特殊作用?

这帮钓鱼佬很疯狂的,晚上钓通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