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DMA和PDMA有啥区别

楼主(2024-04-01):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和 PDMA (Peripheral DMA 或者 Programmable DMA) 都属于直接内存访问技术,它们的基本工作原理都是在无需CPU全程干预的情况下,协助设备与内存之间高效地传输数据。然而,两者在具体的实现和应用上有一定的区别:
  • DMA:
    • 标准定义:DMA 是一种通用的概念,指的是计算机硬件系统的一种特性,允许外部设备(如硬盘、网络控制器、ADC等)直接读写内存,从而减轻CPU的负担。
    • DMA控制器通常集成在主板或者SoC(System-on-Chip)中,负责管理不同外设发起的DMA请求,并根据预设的配置执行内存与外设间的数据传输。
  • PDMA:
    • 特定实现:PDMA通常是指特定微控制器或嵌入式系统中的专用DMA模块,具有更多的可编程性和灵活性。
    • 在某些上下文中,比如新唐科技的M261/M262/M263系列芯片中提到的PDMA,它可能提供了比标准DMA更高级的功能,例如更多的通道数量(如8个通道),支持更多类型的传输(如存储器与外设、存储器与存储器之间的传输)。
    • 可能还包括一些额外的特性,如更精细的传输控制、优先级管理或其他针对特定应用场景优化的设计。

总的来说,PDMA通常是某个平台或架构对DMA技术的一种扩展或增强版本,提供更加灵活和强大的数据传输管理功能。不过,在不同的硬件设计中,PDMA的具体含义和功能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
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存储器访问)和PDMA(Peripheral DMA,外设直接存储器访问)都是用于提高数据传输效率的技术

网友B:
DMA是一种通用的数据传输技术,用于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直接传输数据,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网友C:
PDMA是一种特殊的DMA技术,专门用于外设和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D:
其实,DMA通常用于外设和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例如外部存储器(如RAM、Flash)和外设(如网络接口、硬盘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E:
一般来说,PDMA通常用于微控制器或嵌入式系统中,用于外设(如UART、SPI、I2C等)和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F:
DMA通常由芯片内部的DMA控制器来实现,可以配置多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以独立地管理一个数据传输任务

网友G:
我看到介绍说,PDMA通常由芯片内部的PDMA控制器来实现,可以配置多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以独立地管理一个外设和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任务

网友H:
这是两个外设,感觉DMA更好用一些吧,常规用的多

网友I:
DMA是一种通用的数据传输技术,而PDMA是DMA的一种特殊应用,专门用于外设和存储器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J:
在嵌入式系统中,PDMA通常用于提高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数据传输的效率,减少CPU的负载

网友K:
DMA 通常是由CPU发起和控制的,CPU告诉DMA何时开始传输,传输哪些数据,以及传输到哪个地址。

网友L:
DMA 通常用于内部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或者内部内存与外部存储器(如RAM、ROM、闪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M:
通常具有更高的可编程性和灵活性,可以配置更多的传输参数,如传输速率、优先级、中断设置等。

网友N:
PDMA还可能支持更复杂的数据处理操作,如分散/聚集传输,允许在传输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O:
PDMA通常用于特定类型的外设,如串口、I2C等,它们需要与其他外设或存储器进行数据交换。PDMA的设计使得这些外设能够直接进行数据传输,而不需要通过CPU。

网友P:
PDMA是DMA的一种扩展或增强形式,它提供了更高级的功能和灵活性。

网友Q:
DMA和PDMA都支持多种传输模式,如单次传输、循环传输等。

网友O:
PDMA 则可能是由外围设备直接控制的,它允许外围设备请求DMA服务来进行数据传输。在这种情况下,PDMA可能更多地与外围设备的硬件特性相关联,而DMA则更通用。

网友R:
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内存访问)是一种在内存和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技术,而PDMA(Peripheral Direct Memory Access,外设直接内存访问)是一种在单片机中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的技术。

网友S:
DMA通常处于总线矩阵的前级,与内核(如Cortex-M3)同级别,属于主设备(Master)。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提供快速的数据传输,减轻CPU的负担,提高系统的整体效率。

网友T:
DMA:主要用于实现内存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无需CPU干预。它可以直接将数据从内存中读取到外设,或者将数据从外设写入到内存。
PDMA:主要用于实现外设与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也无需CPU干预。它可以将数据直接从一个外设传输到另一个外设。

网友U:
DMA通常用于简单的、固定模式的数据传输任务,而PDMA则适用于更复杂、需要动态调整的传输场景。现代的单片机通常集成了DMA和PDMA的功能,以支持更高效的外设数据处理。

网友V:
PDMA 可能更多地受限于外围设备的特定需求和特性,例如,某些外围设备可能只支持单向传输或特定的数据格式。

网友W:
PDMA,又称为可编程DMA,是一种更为先进的DMA技术。它与DMA类似,也允许外设与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但增加了可编程性。这意味着程序员可以通过软件来控制和管理DMA传输的过程,包括设置传输的起始地址、传输的大小、传输的模式等参数。PDMA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控制性,使得DMA传输可以更加精确地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K:
PDMA是DMA技术的一种特定实现或扩展,它在某些嵌入式系统或微控制器中提供了更加灵活和强大的数据传输管理功能。

网友X:
DMA是一种较为传统的直接内存访问技术,它允许外设直接将数据写入内存或从内存读取数据,而无需CPU介入处理每一个数据字节。这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减轻了CPU的负担,使CPU可以处理其他更重要的任务。DMA通常由硬件自动管理,不需要程序员显式编程控制。

网友O:
PDMA通常是指特定微控制器或嵌入式系统中的专用DMA模块,具有更多的可编程性和灵活性。在某些上下文中,PDMA可能提供了比标准DMA更高级的功能,例如更多的通道数量(如8个通道),支持更多类型的传输(如存储器与外设、存储器与存储器之间的传输)。

网友Y:
DMA和PDMA都是为了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和减轻CPU负担而设计的

网友Z:
DMA技术是一种无需CPU直接参与的数据传输技术。在传统的I/O操作中,数据的传输需要通过CPU来完成,CPU需要不断地读取输入端口或写入输出端口,这样会大大浪费CPU的时间和计算资源。而DMA技术则可以绕过CPU,直接将数据从外设(如外部存储器、网络接口等)传输到内存,或者从内存传输到外设,从而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AA:
DMA:全称Direct Memory Access,即直接存储器访问。它是一种高速数据传输方式,能够在外设和存储器之间或者存储器和存储器之间直接传输数据,而无需CPU的干预。

网友AB:
DMA和PDMA都支持优先级控制,可以根据需要设置不同通道的优先级。

网友AC:
DMA通常用于在内存和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而PDMA则专门用于在单片机的外设之间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AD:
PDMA通常具有更多的通道和更复杂的传输配置选项,可以同时管理多个数据传输任务。

网友AE:
通过PDMA,可以实现外设之间的数据直接传输,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AF:
Dma 通常用于内存和外围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而 pdma 则专门用于单片机外围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AG:
DMA适用于更广泛的数据传输场景,包括内存之间以及外设与内存之间的传输;而PDMA则专注于外设之间的直接数据传输。

网友AH:
DMA is a general data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and PDMA is a special application of DMA, which is used for data transmission between peripherals and memory

网友AI:
pdma是不是升级版的啊

网友AJ(2024-05-10):
但是PDMA的应用场景应该也比较小众吧

网友AK:
Dma 是一种通用数据传输技术,用于在外围设备和内存之间直接传输数据,无需 CPU 干预

网友AL:
Dma 和 pdma 都是为了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和减少 CPU 负担而设计的

网友AM(2024-06-09):
通过 PDMA,数据可以在外围设备之间直接传输,进一步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AN:
这两个外围设备,感觉 dma 用起来比较好一些,常规用起来比较多

网友AO:
但是 pdma 的应用场景也应该是相对小众的

网友AP:
dma通常用于存储器和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而pdma则专门用于微控制器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