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302的GPIO中断

楼主(2024-04-01):
如何配置XMC1302gpio中断:
1XMC1302GPIO没有中断节点,所以通过SR(service request)连接到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再连接到中断节点这一种方法不可行。
2:通过ERU模块实现GPIO的中断处理:
从图可以看出通过ERU可以实现GPIO—> IRQ
下面是在Modus Toolbox中实现这一应用的步骤:
2.1 选择P2.4引脚做中断检测,驱动模式配置成PullDown,初始化为0,可以配置成上升沿触发。
2.2 ERU模块的配置

图  Event request模块的配置
图 触发电平的配置

图 生成触发事件

在ERU的OGU模块生成代码里面可以看到中断向量号和中断函数入口。
#define OGU0_INTERRUPT_HANDLER ERU0_0_IRQHandler
#define OGU0_IRQN ERU0_0_IRQn
在main函数中对中断进行初始化:
   /* Use printf*/
   NVIC_SetPriority(ERU0_0_IRQn,3);
   NVIC_EnableIRQ(ERU0_0_IRQn);
具体的实现步骤可以看测试代码:

网友A:
配置XMC1302的gpio中断非常重要

网友B:
学习一下串口中断程序

网友C:
Modus Toolbox使用也不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