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如果使用CH9121的时候,使用域名访问,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2024-04-01):
如果使用CH9121的时候,使用域名访问,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您好,有两种方式,第一种采用CH9121网络配置工具,在如图选项中,下拉选择域名并填写域名地址。第二种,通过串口指令0x57+0xAB+0x34+域名进行配置,具体指令参考CH9121EVT中的参考控制命令PDF(可在沁恒微电子官网搜索CH9121EVT进行下载)。

网友B(2024-05-11):
他家不是有软件配置吗,你直接试试呗

网友C:
这个我还没试过域名访问,哈哈,不知道好不好用啊

网友D:
话说,这个CH9121是有官方的开发资料的,其实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E:
域名访问的话,这是不是不限制局域内网还是外网啊?

网友F:
首先,您需要在CH9121模块中配置DNS服务器的地址

网友G:
您需要确保您的域名已经在互联网上进行了解析,并且指向了您的网络环境。这通常需要在您的域名注册商或DNS服务提供商处进行相应的域名解析配置,将域名指向您的网络IP地址

网友H:
在您的网络环境中,您需要确保相应的端口映射和防火墙配置,以便将CH9121模块所使用的端口映射到正确的设备上,并允许外部访问

网友I:
在配置CH9121模块进行域名访问时,务必考虑网络安全性。确保您的网络环境和设备有适当的安全措施,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攻击

网友J:
一般都是使用他家的配置软件配置好域名进去就好了

网友K:
建议您查阅CH9121模块的相关文档和技术资料,他家资料是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