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沁恒的CH32V208是否有NET支持HTTP并且域名访问的操作例程?

楼主(2024-04-01):
沁恒的CH32V208是否有NET支持HTTP并且域名访问的操作例程?

网友A:
您好,可以参考CH32V208 EVT中的webserver和dns例程,可以将这两个例程结合起来,dns解析域名得到ip之后访问对端设备。EVT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20xEVT_ZIP.html

网友B(2024-05-11):
其实你可以用IP访问啊,就可以直接HTTP了

网友C:
我觉得域名访问用本地DNS解析好麻烦哦

网友D:
这个只能自己写了,我看官方好像没有直接提供相关例程的

网友E:
建议是DNS+HTTP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其实就是个域名解析比较麻烦吧,HTTP官方是有例程的

网友G:
看你用量大不大哈,要是大的话,可以直接请技术支持帮助你的

网友H:
我觉得可以使用DNS先解析,然后域名就变成了IP,就可以直接使用HTTP了

网友I:
你咋不直接使用HC9121啊,就透传多好啊

网友J:
208的话没有直接的例程,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支持你说的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