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在沁恒官网中,芯片选型的以太网控制器与以太网协议栈都代表什么?

楼主(2024-04-02):
在沁恒官网中,芯片选型的以太网控制器与以太网协议栈都代表什么?我看控制器与转接好像都是以太网控制器吧,包含PHY与MAC

网友A:
控制器是指标准的MAC芯片,而协议栈是指接口转换,比如串口转以太网等等。

网友B(2024-05-11):
在芯片选型中,以太网控制器通常指的是芯片中集成的以太网物理层(PHY)和媒体访问控制层(MAC)的控制器

网友C:
估计是应用场景不一样吧

网友D:
叫协议栈的一般都是转换使用的

网友E:
其实都可以混着用,看你需求和成本了

网友F:
在芯片选型中,以太网控制器和以太网协议栈都是用来描述芯片或系统中以太网通信功能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太网控制器通常描述了硬件层面的以太网功能,而以太网协议栈描述了软件层面的以太网通信协议实现

网友G:
协议栈的是带有协议栈的功能,是这样的

网友H:
估计是有LWIP和无LWIP的区别吧

网友I:
得看你需求,一般是有可能需要自己写协议栈和不需要自己写协议栈的区别

网友J:
是不是控制器只是支持以太网功能,但不带协议栈功能啊?

网友K:
控制器转接应该都是转接累芯片吧

网友L:
如果是接口转换器,肯定是包含MAC和PH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