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正常想使用MCU接个以太网芯片实现以太网通讯,应该选择哪款芯片?

楼主(2024-04-02):
想使用MCU接个以太网芯片实现以太网通讯,应该选择哪款以太网芯片?网络10/100M均可,接口SPI或者是串口也都行

网友A:
您好,根据你的需求,CH395或CH390或CH9121应该都符合你的需求。CH395为以太网协议栈芯片,内部集成TCP/IP协议栈,10M/100M自适应,支持SPI、串口、并口;CH390为以太网控制器芯片,相较于CH395,内部无集成协议栈,支持SPI和并口;CH9121为以太网串口双向透传芯片,支持10M/100M自适应,内置PHY。下面链接为以太网芯片产品选型链接,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 ... goryId=4&tName=以太网协议栈芯片

网友B(2024-05-11):
看你需求啊,我觉得你选择SPI接口的这种就比较好

网友C:
看你自己想不想写协议栈喽,这是比较主要的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CH9121或者CH9120都行

网友E:
这种你用的是那款MCU啊?成本控制咋样啊?

网友F:
你的以太网通讯使用的是那种协议啊?

网友G:
之前我使用过W5500,很符合你说的需求,其实你可以按照这种逻辑去找沁恒的对应方案

网友H:
你说的10/100M是自适应的吗?

网友I:
我觉得选择CH395吧,估计会好一些

网友J:
没有协议栈的话,很麻烦啊,开发起来的话

网友K:
你就是用CH395我觉得挺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