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G2D

楼主(2024-04-01):
G2D 驱动主要实现图像旋转/数据格式/颜色空间转换, 以及图层合成功能(包括包括alpha、colorkey、rotate、mirror、rop、maskblt) 等图形加速功能。
模块功能矩形填充(fill color rectgngle)
填充矩形区域功能可以实现对某块区域进行预订的颜色值填充,如下图就填充了 0xFF0080FF的 ARGB 值,该功能还可以通过设定数据区域大小实现画点和直线,同时也可以通过设定 flag 实现一种填充颜色和目标做 alpha 运算。
旋转和镜像 (rotate and mirror)
旋转镜像主要是实现如下 Horizontal、Vertical、Rotate180°、Mirror45°、Rotate90°、Mirror135°、Rotate270° 共 7 种操作。
alpha blending
不同的图层之间可以做 alpha blending。Alpha 分为 pixel alpha、plane alpha、multi alpha 三种:
  • pixel alpha 意为每个像素自带有一个专属 alpha 值;
  • plane alpha 则是一个图层中所有像素共用一个 globe alpha 值;
  • multi alpha 则每个像素在代入 alpha 运算时的值为 globe alpha*pixel alpha,可以通过 G2D 驱动接口的 flag 去控制
colorkey
不同 image 之间可以做 colorkey 效果:
  • 左图中 destination 的优先级高于 source,destination 中 match 部分(橙色五角星部分),则被选择透过,显示为 source 与 destination 做 alpha blending 后的效果图。
  • 右图中 source 的优先级高于 destination,则 source 中 match 部分(深红色五角星部分),则被选择透过,直接显示 destination 与 source 做 alpha blending 后的效果图。

缩放 (Stretchblt)
Stretchblt 主要是把 source 按照 destination 的 size 进行缩放,并最终与 destination 做alpha blending、colorkey 等运算或直接旋转镜像后拷贝到目标
二元光栅操作 (rop2)
我们在画线和填充区域的时候将画笔和目标像素组合得到新的目标像素。
三元光栅操作 (maskblt rop3)
对于图像有同样光栅操作用于生成各种特殊效果, 我们要处理的有三种像素: 源图像像素, 目标图像像素, 画刷像素 (模板图像像素)。如下图所示, 从左上到右下分别是 src ptn mask dst。
支持的format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2D_FORMAT_ARGB8888/G2D_FORMAT_ARGB8888/G2D_FORMAT_ABGR8888/G2D_FORMAT_RGBA8888/G2D_FORMAT_BGRA8888/G2D_FORMAT_XRGB8888,G2D_FORMAT_XBGR8888/G2D_FORMAT_RGBX8888/G2D_FORMAT_BGRX8888/G2D_FORMAT_RGB888/G2D_FORMAT_BGR888/G2D_FORMAT_RGB565,G2D_FORMAT_BGR565/G2D_FORMAT_ARGB4444/G2D_FORMAT_ABGR4444/G2D_FORMAT_RGBA4444/G2D_FORMAT_BGRA4444/G2D_FORMAT_ARGB1555,G2D_FORMAT_ABGR1555/G2D_FORMAT_RGBA5551/G2D_FORMAT_BGRA5551/G2D_FORMAT_ARGB2101010/G2D_FORMAT_ABGR2101010,G2D_FORMAT_RGBA1010102/G2D_FORMAT_BGRA1010102G2D_FORMAT_IYUV422_V0Y1U0Y0, G2D_FORMAT_IYUV422_Y1V0Y0U0, G2D_FORMAT_IYUV422_U0Y1V0Y0, G2D_FORMAT_IYUV422_Y1U0Y0V0, G2D_FORMAT_YUV422UVC_V1U1V0U0, G2D_FORMAT_YUV422UVC_U1V1U0V0, G2D_FORMAT_YUV422_PLANAR, G2D_FORMAT_YUV420UVC_V1U1V0U0, G2D_FORMAT_YUV420UVC_U1V1U0V0, G2D_FORMAT_YUV420_PLANAR, G2D_FORMAT_YUV411UVC_V1U1V0U0, G2D_FORMAT_YUV411UVC_U1V1U0V0, G2D_FORMAT_YUV411_PLANAR, G2D_FORMAT_Y8,G2D_FORMAT_YVU10_P010,G2D_FORMAT_YVU10_P210,G2D_FORMAT_YVU10_444,G2D_FORMAT_YUV10_444,模块配置
其menuconfig 的配置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G2D devices --->
  • enable g2d driver
  • enbale g2d hal APIs Test command源码结构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g2d_bld.c├── g2d_bld.h├── g2d_bsp.h├── g2d.c├── g2d_driver.h├── g2d_driver_i.h├── g2d_mixer.c├── g2d_mixer.h├── g2d_mixer_type.h├── g2d_ovl_u.c├── g2d_ovl_u.h├── g2d_ovl_v.c├── g2d_ovl_v.h├── g2d_rcq.c├── g2d_rcq.h├── g2d_rotate.c├── g2d_rotate.h├── g2d_rotate_type.h├── g2d_scal.c├── g2d_scal.h├── g2d_top.c├── g2d_top.h├── g2d_top_type.h├── g2d_wb.c├── g2d_wb.h├── Kconfig├── Makefile├── simple_idr.c└── simple_idr.h模块接口说明
    头文件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g2d_driver_enh.h>数据结构g2d_blt_flags
    g2d_blt_flags 用于描述一个bitblt 和stretchblt 的flag 属性信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enum {    G2D_BLT_NONE = 0x00000000,    G2D_BLT_PIXEL_ALPHA = 0x00000001,    G2D_BLT_PLANE_ALPHA = 0x00000002,    G2D_BLT_MULTI_ALPHA = 0x00000004,    G2D_BLT_SRC_COLORKEY = 0x00000008,    G2D_BLT_DST_COLORKEY = 0x00000010,    G2D_BLT_FLIP_HORIZONTAL = 0x00000020,    G2D_BLT_FLIP_VERTICAL = 0x00000040,    G2D_BLT_ROTATE90 = 0x00000080,    G2D_BLT_ROTATE180 = 0x00000100,    G2D_BLT_ROTATE270 = 0x00000200,    G2D_BLT_MIRROR45 = 0x00000400,    G2D_BLT_MIRROR135 = 0x00000800,}g2d_blt_flags;
    FLAG
    描述

    G2D_BLT_NONE纯拷贝
    G2D_BLT_PIXEL_ALPHA点alpha标志
    G2D_BLT_PLANE_ALPHA面alpha标志
    G2D_BLT_MULTI_ALPHA混合alpha标志
    G2D_BLT_SRC_COLORKEY源colorkey标志
    G2D_BLT_DST_COLORKEY目标colorkey标志
    G2D_BLT_FLIP_HORIZONTAL水平翻转
    G2D_BLT_FLIP_VERTICAL垂直翻转
    G2D_BLT_ROTATE90逆时针旋转90度
    G2D_BLT_ROTATE180逆时针旋转180度
    G2D_BLT_ROTATE270逆时针旋转270度
    G2D_BLT_MIRROR45镜像45度
    G2D_BLT_MIRROR135镜像135度

    g2d_fillrect_flags
    g2d_fillrect_flags 用于描述一个fillrect 属性信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enum {    G2D_FIL_NONE = 0x00000000,    G2D_FIL_PIXEL_ALPHA = 0x00000001,    G2D_FIL_PLANE_ALPHA = 0x00000002,    G2D_FIL_MULTI_ALPHA = 0x00000004,}g2d_fillrect_flags;
    FLAG
    描述

    G2D_FIL_NONE纯填充
    G2D_FIL_PIXEL_ALPHA填充区域和目标做点alpha
    G2D_FIL_PLANE_ALPHA填充区域和目标做面alpha
    G2D_FIL_MULTI_ALPHA填充区域的alpha值 x 面alpha值后再和目标做alpha

    g2d_blt_flags_h
    g2d_blt_flags_h 定义二元光栅操作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enum {    G2D_BLT_NONE_H = 0x0,    G2D_BLT_BLACKNESS,    G2D_BLT_NOTMERGEPEN,    G2D_BLT_MASKNOTPEN,    G2D_BLT_NOTCOPYPEN,    G2D_BLT_MASKPENNOT,    G2D_BLT_NOT,    G2D_BLT_XORPEN,    G2D_BLT_NOTMASKPEN,    G2D_BLT_MASKPEN,    G2D_BLT_NOTXORPEN,    G2D_BLT_NOP,    G2D_BLT_MERGENOTPEN,    G2D_BLT_COPYPEN,    G2D_BLT_MERGEPENNOT,    G2D_BLT_MERGEPEN,    G2D_BLT_WHITENESS = 0x000000ff,    G2D_ROT_90  = 0x00000100,    G2D_ROT_180 = 0x00000200,    G2D_ROT_270 = 0x00000300,    G2D_ROT_0   = 0x00000400,    G2D_ROT_H = 0x00001000,    G2D_ROT_V = 0x00002000,/*  G2D_SM_TDLR_1  =    0x10000000, */    G2D_SM_DTLR_1 = 0x10000000,/*  G2D_SM_TDRL_1  =    0x20000000, *//*  G2D_SM_DTRL_1  =    0x30000000, */} g2d_blt_flags_h;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2D_BLT_NONE 单个源操作G2D_BLT_BLACK BLACKNESS :使用与物理调色板的索引0相关的色彩来填充目标矩形区域,(对缺省的物理调色板,该颜色为黑色)G2D_BLT_NOTMERGEPEN dst = ~(dst+src) :G2D_BLT_MASKNOTPEN dst =~src&dstG2D_BLT_NOTCOPYPEN dst =~srcG2D_BLT_MASKPENNOT dst =src&~dstG2D_BLT_NOT dst =~dst :使目标矩形区域颜色取反G2D_BLT_XORPEN dst =src^dstG2D_BLT_NOTMASKPEN dst =~(src&dst)G2D_BLT_MASKPEN dst =src&dstG2D_BLT_NOTXORPEN dst =~(src^dst)G2D_BLT_NOP dst =dstG2D_BLT_MERGENOTPEN dst =~src+dstG2D_BLT_COPEPEN dst =srcG2D_BLT_MERGEPENNOT dst =src+~dstG2D_BLT_MERGEPEN dst =src+dstG2D_BLT_WHITE WHITENESS :使用与物理调色板中索引1有关的颜色填充目标矩形区域(对于缺省物理调色板来说,这个颜色为白色)g2d_image_enh
    g2d_image_enh 主要描述图片的宽高、存放地址、是否做Clip 处理,是否为预乘等。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struct {    int      bbuff;    __u32        color;    g2d_fmt_enh  format;    __u32        laddr[3;    __u32        haddr[3;    __u32        width;    __u32        height;    __u32        align[3;    g2d_rect     clip_rect;    g2d_size     resize;    g2d_coor     coor;    __u32        gamut;    int      bpremul;    __u8         alpha;    g2d_alpha_mode_enh mode;    int      fd;    __u32 use_phy_addr;} g2d_image_enh;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format: 图格式laddr Buffer: 起始低位地址haddr Buffer: 起始高位地址width : 图宽度(in pixel)height : 图高度(in pixel)pitch : Buffer的pitchclip_rect : ROI矩形gamut : 图的色域bpremul : 是否为预乘alpha : 面alpha值mode : alpha模式设置use_phy_addr: 是否使用物理地址的标志。1表示使用,0表示使用fd
    注意: 当 use_phy_addr 为 1 的时候,你必须自己设置好 laddr 和 haddr,并自行做好偏移。使用fd 则不需要设置这两个数组。
    g2d_fmt_enh
    g2d_fmt_enh 用于描述G2D 模块支持的格式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enum {    G2D_FORMAT_ARGB8888,    G2D_FORMAT_ABGR8888,    G2D_FORMAT_RGBA8888,    G2D_FORMAT_BGRA8888,    G2D_FORMAT_XRGB8888,    G2D_FORMAT_XBGR8888,    G2D_FORMAT_RGBX8888,    G2D_FORMAT_BGRX8888,    G2D_FORMAT_RGB888,    G2D_FORMAT_BGR888,    G2D_FORMAT_RGB565,    G2D_FORMAT_BGR565,    G2D_FORMAT_ARGB4444,    G2D_FORMAT_ABGR4444,    G2D_FORMAT_RGBA4444,    G2D_FORMAT_BGRA4444,    G2D_FORMAT_ARGB1555,    G2D_FORMAT_ABGR1555,    G2D_FORMAT_RGBA5551,    G2D_FORMAT_BGRA5551,    G2D_FORMAT_ARGB2101010,    G2D_FORMAT_ABGR2101010,    G2D_FORMAT_RGBA1010102,    G2D_FORMAT_BGRA1010102,    /* invailed for UI channel */    G2D_FORMAT_IYUV422_V0Y1U0Y0 = 0x20,    G2D_FORMAT_IYUV422_Y1V0Y0U0,    G2D_FORMAT_IYUV422_U0Y1V0Y0,    G2D_FORMAT_IYUV422_Y1U0Y0V0,    G2D_FORMAT_YUV422UVC_V1U1V0U0,    G2D_FORMAT_YUV422UVC_U1V1U0V0,    G2D_FORMAT_YUV422_PLANAR,    G2D_FORMAT_YUV420UVC_V1U1V0U0 = 0x28,    G2D_FORMAT_YUV420UVC_U1V1U0V0,    G2D_FORMAT_YUV420_PLANAR,    G2D_FORMAT_YUV411UVC_V1U1V0U0 = 0x2c,    G2D_FORMAT_YUV411UVC_U1V1U0V0,    G2D_FORMAT_YUV411_PLANAR,    G2D_FORMAT_Y8 = 0x30,    /* YUV 10bit format */    G2D_FORMAT_YVU10_P010 = 0x34,    G2D_FORMAT_YVU10_P210 = 0x36,    G2D_FORMAT_YVU10_444 = 0x38,    G2D_FORMAT_YUV10_444 = 0x39,    G2D_FORMAT_MAX,} g2d_fmt_enh;g2d_rop3_cmd_flag
    g2d_rop3_cmd_flag 用于定义三元光栅操作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enum {    G2D_ROP3_BLACKNESS = 0x00,    G2D_ROP3_NOTSRCERASE = 0x11,    G2D_ROP3_NOTSRCCOPY = 0x33,    G2D_ROP3_SRCERASE = 0x44,    G2D_ROP3_DSTINVERT = 0x55,    G2D_ROP3_PATINVERT = 0x5A,    G2D_ROP3_SRCINVERT = 0x66,    G2D_ROP3_SRCAND = 0x88,    G2D_ROP3_MERGEPAINT = 0xBB,    G2D_ROP3_MERGECOPY = 0xC0,    G2D_ROP3_SRCCOPY = 0xCC,    G2D_ROP3_SRCPAINT = 0xEE,    G2D_ROP3_PATCOPY = 0xF0,    G2D_ROP3_PATPAINT = 0xFB,    G2D_ROP3_WHITENESS = 0xFF,} g2d_rop3_cmd_flag;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2D_ROP3_BLACKNESS dst = BLACKG2D_ROP3_NOTSRCERASE dst = (NOT src) AND (NOT dst)G2D_ROP3_NOTSRCCOPY dst = (NOT src) :将源矩形区域颜色取反,拷贝到目标矩形区域G2D_ROP3_SRCERASE dst = src AND (NOT dst )G2D_ROP3_DSTINVERT dst = (NOT dst)G2D_ROP3_PATINVERT dst = pattern XOR dst :通过使用布尔型的异或(XOR)操作符将特定模式和目标矩形区域颜色合并G2D_ROP3_SRCINVERT dst = src XOR dst :通过使用布尔型的异或(XOR)操作符将源和目标矩形区域颜色合并G2D_ROP3_SRCAND dst = srcAND dst :通过使用与操作符将源和目标矩形区域颜色值合并G2D_ROP3_MERGEPAINT dst = (NOT src) OR dst :通过使用布尔型的或(OR)操作符将反向的源矩形区域的颜色与目标矩形区域颜色合并G2D_ROP3_MERGECOPY dst = (src AND pattern)G2D_ROP3_SRCCOPY dst = src :将源矩形区域直接拷贝到目标矩形区域G2D_ROP3_SRCPAINT dst = src OR dst :通过使用布尔型的或(OR)操作符将源和目标矩形区域颜色合并G2D_ROP3_PATCOPY dst = patternG2D_ROP3_PATPAINT dst = DPSnoo :通过使用布尔型的或(OR)操作符将源矩形区域取反后的颜色值与特定模式的颜色合并,然后使用OR操作符与该操作的结果与目标矩形区域内的颜色合并.G2D_ROP3_WHITENESS dst = WHITEg2d_bld_cmd_flag
    g2d_bld_cmd_flag 定义BLD 操作命令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enum {    G2D_BLD_CLEAR = 0x00000001,    G2D_BLD_COPY = 0x00000002,    G2D_BLD_DST = 0x00000003,    G2D_BLD_SRCOVER = 0x00000004,    G2D_BLD_DSTOVER = 0x00000005,    G2D_BLD_SRCIN = 0x00000006,    G2D_BLD_DSTIN = 0x00000007,    G2D_BLD_SRCOUT = 0x00000008,    G2D_BLD_DSTOUT = 0x00000009,    G2D_BLD_SRCATOP = 0x0000000a,    G2D_BLD_DSTATOP = 0x0000000b,    G2D_BLD_XOR = 0x0000000c,    G2D_CK_SRC = 0x00010000,    G2D_CK_DST = 0x00020000,} g2d_bld_cmd_flag;g2d_ck
    g2d_ck 定义了colorkey 操作的参数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struct {    int match_rule;    __u32 max_color;    __u32 min_color;} g2d_ck;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atch_rule 当match_rule为假时,Color Min=<Color<=Color Max表示满足匹配条件当match_rule为真时,Color>Color Max or Color <Color Min表示满足匹配条件ck_max_color Color Maxck_min_color Color Ming2d_alpha_mode_enh
    g2d_alpha_mode_enh 定义进行alpha blend 操作时,选择的alpha mode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enum{    G2D_PIXEL_ALPHA,    G2D_GLOBAL_ALPHA,    G2D_MIXER_ALPHA,}g2d_alpha_mode_enh;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2D_PIXEL_ALPHA 点 alphaG2D_GLOBAL_ALPHA 面 alphaG2D_MIXER_ALPHA 混合 alphag2d_color_gmt
    g2d_color_gmt 定义进行位操作时,选择的颜色空间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enum{    G2D_BT601,    G2D_BT709,    G2D_BT2020,}g2d_color_gmt;g2d_blt_h
    g2d_blt_h 实现对 foreground 带缩放的ROP2 处理。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typedef struct {    g2d_blt_flags_h flag_h;    g2d_image_enh src_image_h;    g2d_image_enh dst_image_h;} g2d_blt_h;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flag_h : blt操作flag标志,增强版标志src_image_h : 源图像信息,增强版的图像参数,详见g2d_image_enhdst_image_h : 目标图像信息,增强版的图像参数color : colorkey颜色alpha : 面alpha值函数接口
    G2D 驱动向OS 或其他 driver hal 暴露的接口如下表,模块使用主要通过 ioctl 实现,即 sunxi_g2d_control,后续将主要介绍该接口的用法。
    开启 G2D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sunxi_g2d_open(void);
    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其他:失败
    关闭 G2D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sunxi_g2d_close(void);
    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其他:失败
    G2D 驱动 ioctl 接口
    函数原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t sunxi_g2d_control(int cmd, void *arg);
    参数
    • cmd: 操作类型
    • arg:参数
    返回值
    • 0:成功
    • 其他:失败
    G2D ioctl 操作示例单幅图的缩放、格式转换
    g2d_cmd:G2D_CMD_BITBLT_H
    实现单幅图的缩放、格式转换等。实现对foreground 带缩放的 ROP2 处理。
    旋转功能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blit.flag_h = G2D_ROT_90;blit.src_image_h.addr[0 = saddr[0;blit.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blit.src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blit.src_image_h.clip_rect.x = 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y = 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w = 192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h = 1080;blit.src_image_h.width = 1920;blit.src_image_h.height = 1080;blit.src_image_h.alpha = 0xff;blit.dst_image_h.addr[0 = daddr[0;blit.dst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blit.dst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blit.dst_image_h.clip_rect.x = 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y = 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w = 192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h = 1080;blit.dst_image_h.alpha = 0xff;blit.dst_image_h.width = 1920;blit.dst_image_h.height = 1080;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BITBLT_H, (unsigned long)(&blit)) < 0) {  printf("[%d][%s][%s]G2D_CMD_BITBLT_H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__FUNCTION__);  return1;}缩放功能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blit.flag_h = G2D_BLT_NONE_0;blit.src_image_h.addr[0 = saddr[0;blit.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blit.src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blit.src_image_h.clip_rect.x = 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y = 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w = 128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h = 800;blit.src_image_h.width = 1280;blit.src_image_h.height = 800;blit.src_image_h.alpha = 0xff;blit.dst_image_h.addr[0 = daddr[0;blit.dst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blit.dst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blit.dst_image_h.clip_rect.x = 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y = 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w = 192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h = 1080;blit.dst_image_h.alpha = 0xff;blit.dst_image_h.width = 1920;blit.dst_image_h.height = 1080;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BITBLT_H, (unsigned long)(&blit)) < 0) {  printf("[%d][%s][%s]G2D_CMD_BITBLT_H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return1;}格式转换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blit.flag_h = G2D_BLT_NONE_0;blit.src_image_h.addr[0 = saddr[0;blit.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blit.src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blit.src_image_h.clip_rect.x = 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y = 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w = 1280;blit.src_image_h.clip_rect.h = 800;blit.src_image_h.width = 1280;blit.src_image_h.height = 800;blit.src_image_h.alpha = 0xff;blit.dst_image_h.addr[0 = daddr[0;blit.dst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YUV420UVC_V1U1V0U0;blit.dst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blit.dst_image_h.clip_rect.x = 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y = 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w = 1280;blit.dst_image_h.clip_rect.h = 800;blit.dst_image_h.alpha = 0xff;blit.dst_image_h.width = 1280;blit.dst_image_h.height = 800;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BITBLT_H, (unsigned long)(&blit)) < 0) {  printf("[%d][%s][%s]G2D_CMD_BITBLT_H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return1;}两幅图的BLD操作
    g2d_cmd:G2D_CMD_BLD_H
    实现两幅图的BLD(porter‑duff) 操作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blend.bld_cmd = G2D_BLD_COPY;blend.src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blend.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blend.src_image_h.alpha = 128;blend.src_image_h.clip_rect.x = 0;blend.src_image_h.clip_rect.y = 0;blend.src_image_h.clip_rect.w = 1280;blend.src_image_h.clip_rect.h = 800;blend.src_image_h.width = 1280;blend.src_image_h.height = 800;blend.dst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blend.dst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blend.dst_image_h.alpha = 128;blend.dst_image_h.clip_rect.x = 0;blend.dst_image_h.clip_rect.y = 0;blend.dst_image_h.clip_rect.w = 1280;blend.dst_image_h.clip_rect.h = 800;blend.dst_image_h.width = 1280;blend.dst_image_h.height = 800;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BLD_H, (unsigned long)(&blend)) < 0) {  printf("[%d][%s][%s]G2D_CMD_BLD_H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return1;}掩膜图光栅操作
    g2d_cmd:G2D_CMD_MASK_H
    根据掩膜图和光栅操作码对src、pattern 和dst 进行操作,并将结果保存到dst 中.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mask.back_flag = G2D_ROP3_NOTSRCCOPY;mask.fore_flag = G2D_ROP3_SRCINVERT;mask.src_image_h.clip_rect.x = 0;mask.src_image_h.clip_rect.y = 0;mask.src_image_h.clip_rect.w = 1280;mask.src_image_h.clip_rect.h = 800;mask.src_image_h.width = 1280;mask.src_image_h.height = 800;mask.src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mask.dst_image_h.clip_rect.x = 0;mask.dst_image_h.clip_rect.y = 0;mask.dst_image_h.clip_rect.w = 1280;mask.dst_image_h.clip_rect.h = 800;mask.dst_image_h.width = 1280;mask.dst_image_h.height = 800;mask.dst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mask.mask_image_h.clip_rect.x = 0;mask.mask_image_h.clip_rect.y = 0;mask.mask_image_h.clip_rect.w = 1280;mask.mask_image_h.clip_rect.h = 800;mask.mask_image_h.width = 1280;mask.mask_image_h.height = 800;mask.mask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mask.ptn_image_h.clip_rect.x = 0;mask.ptn_image_h.clip_rect.y = 0;mask.ptn_image_h.clip_rect.w = 1280;mask.ptn_image_h.clip_rect.h = 800;mask.ptn_image_h.width = 1280;mask.ptn_image_h.height = 800;mask.ptn_image_h.mode = G2D_GLOBAL_ALPHA;mask.src_image_h.alpha = 0xff;mask.mask_image_h.alpha = 0xff;mask.ptn_image_h.alpha = 0xff;mask.dst_image_h.alpha = 0xff;mask.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mask.mask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mask.ptn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mask.dst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ARGB8888;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MASK_H, (unsigned long)(&mask)) < 0) {  printf("[%d][%s][%s]G2D_CMD_MASK_H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return1;}批处理接口
    [color=rgba(0, 0, 0, 0.87)]g2d_cmd:G2D_CMD_MIXER_TASK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struct mixer_para {    g2d_operation_flag op_flag;    g2d_blt_flags_h flag_h;    g2d_rop3_cmd_flag back_flag;    g2d_rop3_cmd_flag fore_flag;    g2d_bld_cmd_flag bld_cmd;    g2d_image_enh src_image_h;    g2d_image_enh dst_image_h;    g2d_image_enh ptn_image_h;    g2d_image_enh mask_image_h;    g2d_ck ck_para;};typedef enum {    OP_FILLRECT = 0x1,    OP_BITBLT = 0x2,    OP_BLEND = 0x4,    OP_MASK = 0x8,    OP_SPLIT_MEM = 0x10,} g2d_operation_flag;
    struct mixer_para 是 RCQ 批处理的核心结构体,可以看到除了第一个成员,其它成员的类型都是旧驱动里面有的,struct mixer_para 是之前驱动接口结构体的一个合集,如图所示:
    所以你可以用批处理接口完成上面其它接口的功能,只要你设置好对应的成员和g2d_operation_flag即可.
    其中 arg 的参数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arg[0]: 设备文件标识符arg指向mixer_para指针,批处理的话就是数组指针。arg[1]: 指针需要处理的帧的数量,大于等于1
    用户要做的事情,就是填充好mixer_para 数组,申请好输入输出内存,将要处理的图像写入到输入内存里面,将处理好的图像在输出内存里面取出来。
    下面是批处理缩放16 帧示例,其中4 帧是rgb 格式的缩放,6 帧是Y8 的是缩放,6 帧是nv12 的缩放。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efine RGB_IMAGE_NAME "../../pic/c1080_good.rgb"#define Y8_IMAGE_NAME "../../pic/en_dmabuf_bike_1280x720_220_Y8.bin"#define NV12_IMAGE_NAME "../../pic/bike_1280x720_220.bin"#define FRAME_TO_BE_PROCESS 16/*4 rgb convert 6 Y8 convert 6 yuv420 convert*/unsigned int out_width[FRAME_TO_BE_PROCESS = {    192,  154,  108,  321,  447,  960, 241, 320,    1920, 1439, 1280, 1920, 2048, 720, 800, 480};unsigned int out_height[FRAME_TO_BE_PROCESS = {    108,  87,  70,   217, 213, 640,    840,  240, 1080, 777, 800, 1080,    2048, 480, 480,  240};struct test_info_t {  struct mixer_para info[FRAME_TO_BE_PROCESS;  .....};int main() {  ....  test_info.info[0.flag_h = G2D_BLT_NONE_H;  test_info.info[0.op_flag = OP_BITBLT;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RGB888;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width = 1920;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height = 1080;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clip_rect.x = 0;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clip_rect.y = 0;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clip_rect.w = 1920;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clip_rect.h = 1080;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color = 0xee8899;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mode = G2D_PIXEL_ALPHA;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alpha = 0xaa;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align[0 = 0;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align[1 = 0;  test_info.info[0.src_image_h.align[2 = 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RGB888;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width = 80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height = 48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clip_rect.x = 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clip_rect.y = 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clip_rect.w = 192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clip_rect.h = 108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color = 0xee8899;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mode = G2D_PIXEL_ALPHA;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alpha = 255;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align[0 = 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align[1 = 0;  test_info.info[0.dst_image_h.align[2 = 0;  for (i = 0; i < FRAME_TO_BE_PROCESS; ++i) {    memcpy(&test_info.info[i, &test_info.info[0, sizeof(struct mixer_para));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width = out_width[i;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height = out_height[i;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clip_rect.w = out_width[i;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clip_rect.h = out_height[i;    if (i < 4) {      test_info.out_size[i =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width *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height * 3;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BGR888;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width = 192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height = 108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clip_rect.w = 192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clip_rect.h = 1080;      test_info.in_size[i = 1920 * 1080 * 3;      snprintf(test_info.src_image_name[i, 100, "%s", RGB_IMAGE_NAME);    } else if (i < 10) {      test_info.out_size[i =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width *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height;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Y8;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width = 128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height = 72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clip_rect.w = 128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clip_rect.h = 720;      test_info.in_size[i = 1280 * 720;      snprintf(test_info.src_image_name[i, 100, "%s", Y8_IMAGE_NAME);    } else {      test_info.out_size[i =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width *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height * 2;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format = G2D_FORMAT_YUV420UVC_U1V1U0V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width = 128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height = 72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clip_rect.w = 1280;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clip_rect.h = 720;      test_info.in_size[i = 1280 * 720 * 2;      snprintf(test_info.src_image_name[i, 100, "%s", NV12_IMAGE_NAME);    }    ret = ion_memory_request(&test_info.dst_ion[i, 1, NULL,                             test_info.out_size[i);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fd =        test_info.dst_ion[i.fd_data.fd;  // rtos‑hal中的驱动不支持使用fd,这里请修改为物理地址,并设置好偏移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format =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format;    ret = ion_memory_request(&test_info.src_ion[i, 0,                             test_info.src_image_name[i, test_info.in_size[i);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fd =        test_info.src_ion[i.fd_data.fd;  // rtos‑hal中的驱动不支持使用fd,这里请修改为物理地址,并设置好偏移  }  arg[0 = (unsigned long)test_info.info;  arg[1 = FRAME_TO_BE_PROCESS;  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MIXER_TASK, (arg)) < 0) {    printf("[%d][%s][%s]G2D_CMD_MIXER_TASK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goto FREE_SRC;  }  printf("[%d][%s][%s]G2D_CMD_MIXER_TASK SUCCESSFULL!\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printf("save result data to file \n");  char sufix[40 = {0};  for (i = 0; i < FRAME_TO_BE_PROCESS; ++i) {    if (i < 4) {      snprintf(sufix, 40, "rgb888");    } else if (i < 10)      snprintf(sufix, 40, "y8");    else      snprintf(sufix, 40, "nv12");    snprintf(test_info.dst_image_name[i, 100,             "../../ result/frame%d_%dx%d_to_%dx%d.%s", i,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width,             test_info.info[i.src_image_h.height,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width,             test_info.info[i.dst_image_h.height, sufix);    if ((test_info.dst_fp[i = fopen(test_info.dst_image_name[i, "wb+")) ==        NULL) {      printf("open file %s fail .\ n", test_info.dst_image_name[i);      break;    } else {      ret = fwrite(test_info.dst_ion[i.virt_addr, test_info.out_size[i, 1,                   test_info.dst_fp[i);      fflush(test_info.src_fp);      printf("Frame %d saved\n", i);    }  }  ....}创建新的批处理实例
    [color=rgba(0, 0, 0, 0.87)]g2d_cmd :G2D_CMD_CREATE_TASK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arg[0] arg指向mixer_para指针,批处理的话就是数组指针。arg[1] 需要处理的帧的数量,大于等于1处理后:arg[0]对应的指针所指向的mixer_para内容会被更新。
    该 ioctl 命令用于创建新的批处理实例,但不做硬件处理, 只是准备好软件。
    这个过程会构造对应帧数的 rcq 队列内存以及进行输入输出图像的 dma map 和 dma umap 操作,构造完毕之后会更新 mixer_para 回应用层。
    task_id 是唯一的,只要不销毁批处理实例,会一直占据这个id,根据这个id 用户可以进一步操作,比如设置,销毁,获取当前 mixer_para。
    如下例子,会创建两个不同帧数和输入输出格式的批处理实例,最终得到两个不同的task id,task0 和task1。mixer_para 如何构造参考 G2D_CMD_MIXER_TASK 的例子。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arg[0 = (unsigned long)test_info.info;arg[1 = FRAME_TO_BE_PROCESS;task0 =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CREATE_TASK, (arg));if (task0 < 1) {  printf("[%d][%s][%s]G2D_CMD_CREATE_TASK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goto FREE_SRC;}printf("[%d][%s][%s]G2D_CMD_CREATE_TASK SUCCESSFULL!\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arg[0 = (unsigned long)test_info2.info;arg[1 = FRAME_TO_BE_PROCESS2;task1 =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CREATE_TASK, (arg));if (task1 < 1) {  printf("[%d][%s][%s]G2D_CMD_CREATE_TASK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goto FREE_SRC;}printf("[%d][%s][%s]G2D_CMD_CREATE_TASK SUCCESSFULL!\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执行批处理的硬件操作
    [color=rgba(0, 0, 0, 0.87)]g2d_cmd:G2D_CMD_TASK_APPLY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arg[0] task id(由G2D_CMD_CREATE_TASK命令获得)arg[1] arg指向mixer_para指针,批处理的话就是数组指针
    该 ioctl 命令的作用是执行批处理的硬件操作。
    值得注意 arg[1] 中的mixer_para,必须是G2D_CMD_CREATE_TASK 之后返回的 mixer_para 或者是通过另外一个 ioctl 命令G2D_CMD_TASK_GET_PARA 才行,这里不需要制定帧数的原因是前面的G2D_CMD_CREATE_TASK 已经指定好帧数,而G2D_CMD_TASK_APPLY 是基于task id 来执行的。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arg[0 = task0;arg[1 = (unsigned long)test_info.info;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TASK_APPLY, (arg)) < 0) {  printf("[%d][%s][%s]G2D_CMD_TASK_APPLY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goto FREE_SRC;}printf("[%d][%s][%s]G2D_CMD_TASK_APPLY SUCCESSFULL!\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arg[0 = task1;arg[1 = (unsigned long)test_info2.info;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TASK_APPLY, (arg)) < 0) {  printf("[%d][%s][%s]G2D_CMD_TASK_APPLY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goto FREE_SRC;}printf("[%d][%s][%s]G2D_CMD_TASK_APPLY SUCCESSFULL!\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销毁指定 task id 的批处理实例
    g2d_cmd: G2D_CMD_TASK_DESTROY
    该ioctl 命令的作用是销毁指定task id 的批处理实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arg[0 = task0;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TASK_DESTROY, (arg)) < 0) {  printf("[%d][%s][%s]G2D_CMD_TASK_DESTROY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goto FREE_SRC;}printf("[%d][%s][%s]G2D_CMD_TASK_DESTROY SUCCESSFULL!\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arg[0 = task1;;if (sunxi_g2d_control(G2D_CMD_TASK_DESTROY, (arg)) < 0) {  printf("[%d][%s][%s]G2D_CMD_TASK_DESTROY failure!\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  goto FREE_SRC;}printf("[%d][%s][%s]G2D_CMD_TASK_DESTROY SUCCESSFULL!\n",       __LINE__,       __FILE__,       __FUNCTION__);获取指定 task id 的 mixer para
    g2d_cmd:G2D_CMD_TASK_GET_PARA
    用户必须自行保证传入的指针所指向的内存足够存放这么多帧的参数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