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32V103没有网络功能,也能用LWIP?

楼主(2024-04-02):
CH32V103没有网络功能,也能用LWIP?我看CH32V103配合CH390用的就是LWIP啊

网友A:
您好,可以的。若MCU没有以太网功能,可以通过以太网控制器(如CH390),通过SPI接口或并口实现网络通信,可以用lwip。此外,也可以用以太网协议栈芯片(如CH395,内部集成TCP/IP协议栈),通过SPI接口等直接进行网络通信,程序中不需要加协议栈。

网友B:
外接以太网芯片吧

网友C(2024-05-16):
那是协议栈啊,咋不可以用呢

网友D:
当然可以使用了,但是你得有转出来的PHY和MAC才行啊

网友E:
需要用以太网芯片哈,不然是搞不定的

网友F:
我觉得你不如使用集成协议栈的以太网芯片

网友G:
我看FAE推荐的使用CH395好像还不错啊

网友H:
这种协议栈就是个软件,谁都可以用的

网友I:
主要是协议之后得输出出来才行啊

网友J:
对的,因为你的MCU没有以太网功能,所以配合个CH390使用

网友K:
程序不加协议栈的话,使用CH395好像还不错呢

网友L:
我觉得可以考虑使用CH395,因为我就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