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把PSoC™ 6 MCU USB的D+ D-用做普通的GPIO

楼主(2024-04-01):
支持 USB 的 PSoC™ 6 MCU 器件具有 D+ 和 D- USB 线路专用引脚(引脚 P14[0] 和 P14[1])。如果应用中不需要 USB 功能,可以将这些引脚用作普通 GPIO。当配置为 GPIO 时,USB 引脚不支持 CMOS_OUT(强驱动)和 HI_Z_ANALOG(高阻抗模拟)以外的驱动模式:

执行以下操作才能将 USB 引脚用作 GPIO:

将 USBDEV_USBIO_CR1 寄存器的 IOMODE 位设置为高电平用于 GPIO 功能,设置为低电平用于 USB 操作。
通过配置 USBFS0_USBLPM_USBIO_CTL 寄存器的 DM_M 和 DM_P 位,设置 DM/DP I/O 焊盘的 GPIO 驱动模式。输入缓冲器关闭:模式 1:输出缓冲器关闭(High-Z)。
不支持其他值。
使用以下代码片段将 USB 引脚配置为 GPIO:
  1. /*Set USBIO to GPIO mode*/

  2. *(uint32 *) CYREG_USBFS0_USBDEV_USBIO_CR1 |= (0x01u << CYFLD_USBFS_USBDEV_IOMODE__OFFSET);

  3. /* Set GPIO input enable */

  4. *(uint32 *) CYREG_USBFS0_USBLPM_USBIO_CTL |= ((0x01u << CYFLD_USBFS_USBLPM_DM_P__OFFSET) |(0x01u << CYFLD_USBFS_USBLPM_DM_M__OFFSET));

请参见各 PSoC™ 6 MCU 器件的寄存器 TRM。

原帖见英飞凌官方论坛: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 ... A233923/ta-p/289514

网友A:
USB 引脚配置为 GPIO 增强IO扩展

网友B:
英飞凌的专用引脚设置IO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有专用的USB引脚,还是很方便的。除非GPIO不够用,我觉得没必要改用。GPIO的扩展,也有专用芯片。

网友D:
可以,很方便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