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A0,TIMER4输出U,V,W的互补信号,可以在中断中更新比较器的值吗?

楼主(2024-04-01):
F4A0,TIMER4输出U,V,W的互补信号,可以在中断中更新比较器的值吗?
有没有例子?

网友A:
可以。在官网例程基础上,打开TMR4 溢出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TMR4_OC_SetCompareValue更新比较值即可;例程路径:HC32F4A0_DDL_Rev2.2.0\projects\ev_hc32f4a0_lqfp176\examples\timer4\timer4_pwm_dead_timer;HC32F4A0_DDL_Rev2.2.0下载地址:小华半导体有限公司 (xhsc.com.cn)(开发工具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官网例程基础上,打开TMR4 溢出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TMR4_OC_SetCompareValue更新比较值即可 ...

好的,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官网例程基础上,打开TMR4 溢出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TMR4_OC_SetCompareValue更新比较值即可 ...

如果是用单缓存, 三角波计数模式,在谷顶中断中更新计数器的值,在谷底进行数据传输,这样的设置可以吗?谷顶中断是哪个中断标志?

网友B:
是可以在中断中更新比较器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在中断中更新比较器的值

我发现有些数据的脉冲丢失,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比如上行计数模式,新比较值大于旧比较值时,在比较中断服务时更新比较值就有风险。

可以在计数器上溢出,或下溢出,或上下溢出时中断,然后在中断函数里写算法,修改下一个PWM的计数比较值。

网友D:
又学到一点

网友E(2024-08-12):
参考HC32F4A0系列MCU的官方文档和库函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