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GD32芯片boot程序中移植littlefs文件系统编译出现内存溢出的问题

楼主(2024-04-01):
最近遇到boot程序中使用文件系统来进行下载app程序,原来的是fatfs,想更换为littlefs文件系统,在更换完成后进行编译时,一直显示程序代码超过boot程序所分配的32KB的空间。导致内存溢出就是littlefs文件系统的源代码,去掉littlefs文件系统代码,编译是正常的而且空间使用并不是很大,但是加了littlefs之后,编译一直显示程序代码大小超过32KB。

使用littlefs,除了需要配置结构体:
const struct lfs_config cfg = {
    // block device operations
    .read  = W25Qxx_readLittlefs,
    .prog  = W25Qxx_writeLittlefs,
    .erase = W25Qxx_eraseLittlefs,
    .sync  = W25Qxx_syncLittlefs,

    // block device configuration
    .read_size = 256,
    .prog_size = 256,
    .block_size = W25Q128_ERASE_GRAN,
    .block_count = W25Q128_NUM_GRAN,
    .cache_size = 512,
    .lookahead_size = 512,
    .block_cycles = 500,
};

还需要什么配置什么地方?

网友A:
可能是结构体定义的变量比较大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堆栈溢出方面的设置,看看有没有必要

网友C:
其实直接找个例程,在例程上面进行移植比较好哦

网友D:
你把结构体的定义缩小一点试试?

网友E:
这个我虽然没移植过文件系统,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你的结构体或者哪里的外部变量比较大了

网友F:
你看看堆栈大小,如果未正确配置堆栈大小,导致堆栈溢出,影响LittleFS文件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G:
在移植过程中,可能未正确配置LittleFS文件系统的参数,导致文件系统运行时占用的内存超出了预期

网友H:
可能是未正确处理文件系统操作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情况,导致内存溢出。

网友I:
GD32芯片的boot程序可能内置的内存大小不足以支持LittleFS文件系统的运行,导致内存溢出

网友J:
我觉得可以这样,确保正确配置文件系统参数,包括块大小、页大小等,以及文件系统的存储空间大小,然后一步一步的分析看哪里存储溢出搞得问题

网友K(2024-07-31):
在使用 LittleFS 后代码超出了 32KB 的限制,可能是因为 LittleFS 的代码体积较大。

楼主(2024-09-02):
是代码超过32K了,对fs代码进行不必要的功能进行屏蔽后,缩小代码的空间,编译通过,功能正常!

网友L:
确认没有包含不必要的源文件或库文件,特别是在链接时。逐步去掉不相关的模块,看看是否能减小编译后的代码。

网友M:
通常优化级别应设置为-O2或-Os,以减小代码体积。

网友N:
可能是堆栈大小设置不够

网友O(2024-10-31):
cache_size和lookahead_size可以设置为更小的值,以减少RAM的使用

网友P:
减少块擦除周期

网友Q:
检查是否有未使用的函数或代码段,并考虑将它们从项目中移除。

网友O:
检查您是否使用了最新版本的LittleFS。

网友R:
使用静态分析工具来检查代码中的潜在问题,特别是与内存使用相关的问题。

网友S(2025-05-25):
boot程序一般资源有限,littlefs操作时有较多栈空间需求,栈配置过小会导致溢出。

网友S:
如果你的静态分配或动态分配空间不够,也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