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驱动芯片供电的疑问

楼主(2024-04-01):
在做反激电源的过程中发现开关管的驱动芯片基本都是由驱动电路供给一瞬间电压,再用辅助绕组稳定供电,难道不能直接给驱动芯片直接供给稳定电压吗?

xch
何不食肉糜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你另外供电 电源哪里来?
成本是否考虑呢?
电阻分压 电容给点,然后辅助绕组给电 这是最简单便宜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你另外供电 电源哪里来?
成本是否考虑呢?

晓得啦,这是综合考量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