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射随器自举 的想法

楼主(2024-04-02):
下图,射极跟随器就是个共集拓扑,但输入阻抗咋高亦不过 βR1 而矣,
上图,是射随器的驱动级,输出跟输入回路分开供电而且全部可调,而Vcc可调是自举的关键,
如果V-supplly比Vcc小 0.7V 以上,则自举可以不用,Vcc也无需可调了。

楼主:
上下图电路直接耦合,射随器的Rb即是前级的Rc,那么,Vcc可调到底有啥好处?!
如果Vcc跟Vo共同进退,则对Vo的分流就减小,在Vo看来就是后级的输入电阻好像增大了,
射随器的静态基极电位颇高,把基极拉至地电位所需的流量很大,甚至可能比射随器自己的输出电流还要大!
如果Vcc跟Vo共同进退,则 Ic 几乎不需增大就能让管子饱和,这样,选用 Icm 不大的管子就行,三极管的功率规格就该这样才叫合理嘛。

楼主:
要把发射结由正偏拉至零偏甚至反偏,所需的流量都是颇大的,不管有没有自举,
自举电容跟讯号源或前级的关系可说是并联,它贮存的电压,是待机状态时Rb的分压,这分压不高,但射随管那个 R1 的待机压降却甚高,
若射随管截止,则自举电容失去承托而下沉,这时,对讯号源或前级而言就成了「旁路电容」,本该由讯号源或前级抽运的大电流就改道往自举电容跑,流到那个 R1 里去,
甲类放大器的交流基线,表面上是 IbQ,实际上是Rb的压降,IbQ 只取决于Rb的压降,而不管Rb压降的构成,所以,想要固定IbQ,就必须令Rb的压降不受讯号影响,如此一来,当射随管的基极电位(前级的Vo)上升,Rb就要「捅破天」了,正因Rb「破天」,射随管的开通程度就可接近饱和,
但是,射随器的讯号源如果是恒压源,则讯号源的直流负荷可被自举消除但电压是挤不高的,所以输出幅度也就不会被自举所提高。

楼主:
如果把R1对地短路,R1和V1 还会有电流流过吗,自举,其实就是利用交流通道把原本由 V1 负责抽运的下拉电流转移到输出端,
Rc 因何要分成两个,就是为使庞大的下拉电流只由 R11 来承受,V1 的 Ic 则始终跟待机电流相若,如果把自举电容接至 V1 的集电极,那么,V2 就是多余的,V1 的功率规格也无法减小。

对地短路的是 R11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把R1对地短路,R1和V1 还会有电流流过吗,自举,其实就是利用交流通道把原本由 V1 负责抽运的下拉电 ...

以此电路为例,假设Vcc是15V,则〖R11+R1〗的静态压降就是4.5V,
根据V2的静态Ib就可求得阻值,但要减半,为甚么,因为有Ic1的掺和,这Ic1就是给V2提供峰值Ib的那部份。
另外我发觉,如果把C2连至 R11与R1 之间的那个节点,则V1即使饱和也不能把V2拉断,这点大家应该不会不懂,只是觉得没有实用价值,不屑一顾,或者认为我小见多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