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A0,TIMER6,可以实现移相功能吗?比如移120度,180度这样。

楼主(2024-04-02):
F4A0,TIMER6,可以实现移相功能吗?比如移120度,180度这样。
有demo吗?

网友A(2024-05-24):
F4A0芯片的TIMER6模块可以实现移相功能。

网友B:
您可以使用定时器的自动重装载功能和中断来实现移相。

网友C:
其实可以通过调整定时器的重装载值,可以实现移相的效果

网友D:
关于具体的demo,您可以查阅F4A0芯片的官方文档或者开发者手册,通常这些文档中都会包含相关的示例代码和demo

网友E:
一般例程里不就有这种操作吗?其实也可以稍微改改,就能符合你的需求了

网友F:
您也可以在相关的开发者社区或者论坛上寻求帮助,可能会有其他开发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示例代码

网友G:
建议直接找代理商或者FAE,咨询的话会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H:
一般好像硬件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I:
是不是可以设置极性啊?

网友J:
感觉你可以用个高级定时器试试,这个定时器6不一定行吧

网友K(2024-06-28):
调整重装载值吧

网友L(2024-08-28):
先配置TIMER6为PWM输出模式。

网友M(2024-09-30):
F4A0,TIMER6,可以实现移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