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A0,TIMERA,可以输出多路带硬件互补的PWM信号吗? 可以用单缓存,每次谷顶中断更新计数值,谷底传输数据,吗?

楼主(2024-04-02):
F4A0,TIMERA,可以输出多路带硬件互补的PWM信号吗? 可以用单缓存,每次谷顶中断更新计数值,谷底传输数据,吗?
有demo吗?

网友A(2024-05-23):
F4A0芯片的TIMERA模块可以输出多路带硬件互补的PWM信号,并且可以使用单缓存的方式进行谷顶中断更新计数值,谷底传输数据

网友B:
其实这种方式可以实现高效的PWM信号输出。

网友C:
关于是否有demo,您可以查阅F4A0芯片的官方文档或者开发者手册,通常这些文档中都会包含相关的示例代码和demo,以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使用芯片的功能

网友D:
您也可以在相关的开发者社区或者论坛上寻求帮助,可能会有其他开发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示例代码

网友E:
我觉得会有代码吧,一般来说

网友F:
你直接去官网找例程,然后从例程里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G:
其实还是仿真看看比较好,知道是怎么更新

网友H:
一般你需要找数据手册,而且我觉得一般是带硬件互补的PWM输出吧

网友I:
你是要做电机控制吧,建议找个电机控制方面的例程就好,小华做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J:
一般是支持硬件互补操作的

网友K(2024-06-28):
看看有没有别人提供的例程呗

网友L:
这种方法好像还挺不错的

网友M(2024-08-28):
单缓存的意思是只用一个缓冲区来存储PWM比较值,然后在定时器中断时更新这些值。

网友N(2025-01-30):
其实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