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门锁方案

楼主:
.产品介绍
这是一款无线门铃门锁,基于STC32G12K128,支持WIFI、蓝牙、433Mhz三种控制方式,配套手机APP
.应用场景
1.门锁门铃改装
2.智能开关
3.警报器
.产品概述
1.该模块采用80251架构芯片。
2.该模块采用双向控制和APP控制,手机可充当钥匙使用。
3.该模块采用螺钉端子接口供电。
4.两个模块之间可以分别作为门铃端和门锁端相互控制,门铃端控制门锁端开门,门锁端按钮按下可以控制门铃端蜂鸣器响起。
5.使用HC12模块,传输距离远,穿墙性能好,可以覆盖整栋房子。
.产品参数
1.PCB尺寸为65mm*45mm
2.WiFi模块为ESP8266(01S)
3.蓝牙模块为JDY23A
4.433Mhz模块为HC12
5.模块采用12V供电。
.使用说明
1.输入电压为12V,采用螺钉端子接口。
2.继电器为3.3V继电器,电压电流严格按照继电器说明。
3.手机使用APP控制,APP第一次使用需要在手机设置-蓝牙里完成配对。
4.手机蓝牙首次配对需要输入密码,密码可在程序中设置。

网友A(2024-04-02):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B:
交直流联动供电

网友C:
别叫智能,数码还可以。这个锁的最大重点是使用什么电池,电池的使用时间,如何充电,门外体必须有充电接口应对电不足可以外部电力开门。然后就是怎么开门。指纹+密码是基本的,配备钥匙,还可以用视频刷脸。其它功能没有用,刷卡机是商用机,家用不要用卡,锁要加市电接口,门要有市电线路。这样就解决了充电换电池问题。

网友D(点评):
很明显这个方案知识一个模块,相当于一个终端模块,还需要配备很多东西呢

网友C:
已经改装好。

网友E(2024-05-11):
看图像是个开发板

网友F:
加市电,多次开关门,线破损,漏电咋整,安全第一

网友G(2024-07-25):
现在智能门锁很火吗?我们做了很多智能门锁的PCB板子。

网友H:
学习到了,很好的资源

网友I:
买过一个东莞产的浴室柜锁,装办公桌抽屉上了,4节普通碳性电池,用了五六年还能开,声音都有气无力的灯都闪烁了,还能开锁。STC单片机,小电机正反转开锁。ID匙扣卡。

网友:
我觉得应该在门套里面设计一个无线充电,锁芯伸过来就可以开始充电,只要很小的涓流电流充就可以了,想电动牙刷那种,插进去就开始充。

网友J(点评):
要不在门侧面装太阳能电池,正对的门框处装光源,关门时就开始充电。

网友C(点评):
这才是好主见!!!

网友K(2024-09-05):
交流供电有点麻烦

网友C(2025-03-28):
引用 网友F:
加市电,多次开关门,线破损,漏电咋整,安全第一

你没做过自动化??还线破损?真正的好主意是感应充电!!
如果门产品留有感应充好电那不是更好?老式门只能自己简单的走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