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D32F103的SPI的dma方式收发数据?

楼主(2024-04-02):
参考例子,以及网上各种代码,收发均异常,不明原因。谁做过,帮忙发个简单示例

网友A:
我也是从网上找的代码,驱动LCD正常,要不你再详细描述一下你的“异常”,别是硬件出问题了怪代码。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eixin_54561489/article/details/134894264?spm=1001.2014.3001.5502欢迎来我的博客,SPI+DMA读取EEPROM,驱动程序全全的,非常nice

网友:
先确定硬件有没有问题,直接spi测试(不走DMA)是否正常,如果直接spi没问题,就把配置代码发出来看看,spi+dma中断这种例子也很多了,一直都这么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caizhiyu2001/SPI-DMA.git

网友D:
还是得看官方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