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新手紧急求助:运放lm358正负输入端电压不虚短

楼主(2024-04-02):
本人新手,第一次做板子,用spice模型仿真均无误,但做出板子后遇到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图中为电路出问题的部分,主要是一个惠斯通电桥,RH端口到底还外接了一个30欧的热敏电阻。
运放3口输入可以看做一个参考电压,电路功能就是运放给热敏电阻加热使2号口电压=3号口电压,电路平衡。
但目前问题是2号口的电压没法被驱动到3号口的值,而是一直比3号口低40多mv。
目前我有几个猜测:电桥左侧支路总电阻较小(80欧左右)而lm358输出电流有限,驱动能力不足/
运放的共模输入太小(700mv左右),影响运放性能。
请各位大佬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驱动能力有限

网友B:
改为下面电路:

网友C:
你猜的对

网友D:
RH 接NTC 电阻?

如果是负温度系数的,这电路逻辑不对。加热导致NTC 电阻下降,运放输出更高加热电压,更加失衡。正反馈电桥无法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为下面电路:

麻烦你专门画图为我解答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H 接NTC 电阻?

如果是负温度系数的,这电路逻辑不对。加热导致NTC 电阻下降,运放输出更高加热电压,更 ...

接的正温度系数的金属电阻

网友E:
你确定你RH 2脚短接?这算啥呢?

网友F:
大侠风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的正温度系数的金属电阻

那就是驱动不足。运放输出饱和脱离放大工作区。万用表量一下OPA输出电压
需要加个电流放大。

网友D:
另外,这个热敏电阻阻值30ohm ? 如果用50mA 驱动,功耗0.05*0.05*30 = 75.0mW ,这热敏电阻的温度系数得足够高才能使得OPA 工作在平衡点。所以,也可能不是饱和,而是环路增益太低,使得没法假装无穷大环路增益了。而 40mV是正常的残余误差值

网友G:
虚短的本质是反馈, 如果反馈设计错了。那就不虚短了。 要用数学模型理解底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