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F6P6 time2 pwm无法输出问题

楼主(2024-04-02):
    TMR2_OCConfig_T ocConfigStruct;

    /** Set counter = 0XFF, divider = 4 */
    TMR2_ConfigTimerBase(4, 0XFF);

    /** CH3 output one pulse */
    ocConfigStruct.channel = TMR2_CHANNEL_3;
    ocConfigStruct.count = 0X7F;
    ocConfigStruct.mode = TMR2_OC_MODE_PWM1;
    ocConfigStruct.OCxOutputState = TMR2_OC_OUTPUT_ENABLE;
    ocConfigStruct.OCxPolarity = TMR2_OC_POLARITY_HIGH;
    TMR2_ConfigOutputCompare(&ocConfigStruct);

    //TMR2_EnableSinglePulseMode();

    /**  Enable TMR2  */
    TMR2_Enable();
按例程如上配置管教PA3无法输出pwm,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我这边用您的代码试了是可以的,你可以找一下硬件方面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用您的代码试了是可以的,你可以找一下硬件方面原因

程序试了下,把串口屏蔽就可以,请问串口要如何配置才能不影响PA3的输出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

    /**  BaudRate is 19200 */
    usartConfig.baudRate = 19200;
    /**  Receiver interrupt */
    usartConfig.interrupt = USART_INT_TX | USART_INT_RX;
    /**  Enable transmitter receiver */
    usartConfig.mode = USART_MODE_TX_RX;
    /**  Parity disable */
    usartConfig.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  One stop bit */
    usartConfig.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  Word length is 8bit */
    usartConfig.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  USART1 configuration */
    USART_Config(DRIVER_BROAD_UART, &usartConfig);

        USART_DisableInterrupt(DRIVER_BROAD_UART, USART_INT_TX);
        NVIC_EnableIRQRequest(DRIVER_BROAD_TX_IRQN, 0x02);
        NVIC_EnableIRQRequest(DRIVER_BROAD_RX_IRQN, 0x02);

        USART_Enable(DRIVER_BROAD_UART);

网友A:
003这款芯片配置外设是不需要重新配置io的,只需要使能相关外设即可。如果您这个串口的收发脚与PA3冲突了,也是不行的

网友B:
应该是硬件或者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03这款芯片配置外设是不需要重新配置io的,只需要使能相关外设即可。如果您这个串口的收发脚与PA3冲突了, ...

极海的MCU确实使用很方便

网友D(2025-10-21):
试了几种配置都不行。003的复用只有选项字的那几个,引脚没有复用选择功能。USART3是全套使用的,一旦启用USART3,虽然没有用到USART3_CK_PA3,但也不能与TIM2_CH3_PA3一起使用了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有时候问题可能出在硬件上而不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