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程序该怎样判断芯片现在连接了SWD调试工具

楼主(2024-04-02):
STM32F030F4,因为口不够用,所以用PA13,PA14接了两个LED。能正常烧录代码,单步执行,可见LED电路没有影响SWD工作。可是程序一旦修改PA13、PA14的配置,SWD调试器就失联。为了调试,只好每次调试的时候修改程序跳过修改PA13、PA14配置的部分,正常使用的程序再把LED控制的代码加回来。
想问一下,程序该怎样判断芯片现在连接了SWD调试工具?这样就可以自动跳过使用SWD相关端口的代码,不用每次调试单独生成代码。

网友A:
能读到芯片ID就是证明连接到了SWD啊

网友B:
这个简单,你估计也是影响到了SWD的,不能影响不到

网友C:
我觉得你要是复用SWD之后,你应该都链接不上吧

网友D:
一般来说,只要是能读到芯片ID就正常

网友E:
你用IO扩展芯片呗,不用SWD就最好了

网友F:
检测不到吧,毕竟手里也没有SWD的源码啊

网友G:
我建议就是用其他IO,别用SWD这俩IO,很容易出现问题啊

网友H:
你可以这样,在程序启动前加个几秒延时,不初始化SWD为普通IO,然后就好了吧

网友I:
程序按照你的思路可以的,就是先不管LED部分,等正式程序之后,再用SWD复用

网友J:
没啥好办法,不是换MCU就是用其他IO,换个芯片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