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EZ-Click 2.0 配置CY8CKIT-3280

楼主(2024-04-02):
EZ-Click 2.0是配置MBR3的图形界面,无代码开发,具体实用可以参考 EZ-Click 2.0 User Guide。本质上是一个EZ-I2C通信128bytes的交互。
PSoC 系列产品主流的开发工具有 CY8CKIT-002CY8CKIT-005

CY8CKIT-005 不支持EZ-Click 2.0的使用,这一点要注意

CY8CKIT-002 和EZ-Click 2.0 连接的硬件图如下:

EZ-Click的接口配置为:

下载结果为下图:

网友A:
EZ-Click 2.0是配置MBR3的图形界面,本质上是一个EZ-I2C通信128bytes的交互。

网友B:
EZ-Click 提供了用于赛普拉斯器件的简单图形配置选项,因而能够尽可能缩短开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