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如何在PSoC6的efuse user区写入数据

楼主(2024-04-02):
PSoC6的efuse区结构如下:

我们可以看到其中预留了一部分区域给用户写入自己的数据,那么如何将将数据写入这个区域呢?

1. 首先确认自己工程linker文件中有关于efuse段的定义:

2. 在工程中添加cy_ps_efuse.h 和 cy_ps_efuse.c两个文件, 并在cy_ps_efuse.h中配置“#define CY_EFUSE_AVAILABLE   (1)”
这两个文件可以在mtb-example-psoc6-security中找到

3.在cy_ps_efuse.c中修改结构体cy_efuse_data,修改您想写的值。此处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是按bit进行配置的,将对应需要写的bit配置为CY_EFUSE_STATE_SET

4. 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打开hex文件,查看文件中应该有以下0x90700000段:

5. hex文件生成好后,使用cypress programmer烧写,此处
“Voltage“需要配置为2.5V
勾选“Program Security Data”
如果不烧写sflash, "sflash Restriction"可以选”Erase/program Sflash prohibited“:

这里附一个示例工程可供参考:

网友A:
在PSoC6的efuse user区写入数据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efuse user区写入数据配置过程很实用

网友C(2024-05-27):
引用 网友A:
在PSoC6的efuse user区写入数据的意义是什么?

EFUSE 的写入是配合用户代码中,一些关键Key 的保存, 一般情况下是结合用户代码做加解密,或者Security boot等功能。

网友D:
在PSoC6的efuse user区写入数据对于加密使用很有必要

网友E:
这个区域编写的话应该是有加密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