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507使用CAN通讯问题

楼主(2024-04-02):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最近拿到了一块GD32E507R开发板,我在调试CAN通讯的过程中碰到了问题,想和21C的网友们讨论一下哈哈问题:已经初始化CAN并且确认IO配置没有问题,但是CAN的发送和接受都没有反应,所以就有点奇怪了,下面贴代码请教

初始化代码:

  • void MX_CAN0_Init(void)
  • {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         CAN_MSPInit();
  •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         can_deinit(CAN0);
  •
  •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 configure CAN0 baud rate 500Kbps */
  • /* APB1总线最大速率为PCLK/2,90MHZ CAN波特率 = 90M/9*(1+7+2) */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         /* initialize CAN */
  •         can_init(CAN0, &can_parameter);
  •
  •         /* initialize filter */
  •         /* configure filter mode */
  •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         /* configure filter ID, only the 0xaabb expand ID can be received */
  •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U;
  •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U;
  •         /* configure filter mask */
  •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U;
  •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U;
  •         /* select receiver fifo */
  •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0U;
  •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         can_filter_init(CAN0, &can_filter);
  •
  •         /* configure CAN0 NVIC */
  •         nvic_irq_enable(CAN0_RX0_IRQn, 0U, 0U);
  •         /* enable can receive FIFO0 not empty interrupt */
  •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EN_RFNEIE0);
  • }
  • void CAN_MSPInit(void)
  • {
  •         //0.时钟初始化配置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CAN0);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
  •         //1.引脚初始化配置
  •
  •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IPU,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         gpio_init(GPIOB,GPIO_MODE_AF_PP,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9);
  •
  •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0_PARTIAL_REMAP,ENABLE);        //开启CAN部分重映射
  • }

数据发送部分:
  • can_trasnmit_message_struct g_transmit_message;
  • can_receive_message_struct g_receive_message;
  • FlagStatus can0_receive_flag;
  • void MYCAN_Init(void)
  • {
  •         /* initialize transmit message */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TX_MESSAGE_STRUCT, &g_transmit_message);
  •         g_transmit_message.tx_sfid = 0x00U;
  •         g_transmit_message.tx_efid = 0x00U;
  •         g_transmit_message.tx_ft = CAN_FT_DATA;
  •         g_transmit_message.tx_ff = CAN_FF_STANDARD;
  •         g_transmit_message.tx_dlen = 8U;
  •         /* initialize receive message */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RX_MESSAGE_STRUCT, &g_receive_message);
  • }
  • void MYCAN_Process(void)
  • {
  •                 g_transmit_message.tx_sfid = 0x00FFU;
  •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0] = 0xA0U;
  •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1] = 0xA1U;
  •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2] = 0xA2U;
  •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3] = 0xA3U;
  •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4] = 0xA4U;
  •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5] = 0xA5U;
  •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6] = 0xA6U;
  •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7] = 0xA7U;
  •                 can_message_transmit(CAN0, &g_transmit_message);
  •                 vTaskDelay(1000);
  • }

图为发送过程中的CAN0寄存器,能明显地看到CAN总线有标准ID和邮箱中都是有数据的。
这个是上位软件的配置参数。

开发板使用TJA1050收发器连接CAN接收器,接线为
PB8(CAN0_RX)->TJA1050RX
PB9(CAN0_TX)->TJA1050TX

编辑推荐:奖励200家园币!

楼主:
OK,找到问题了,是波特率算错了,
  •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7TQ;
  •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2TQ;
  •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9U;
can_parameter.prescaler分频系数应该是18,波特率才为500K,

网友A:
马上要从STM32F427转战GD32F427,关注大家走过的坑,以免进入坑

网友B:
感谢分享避坑经验,哈哈。

网友C:
先用回环模式看一下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