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如何配置芯旺微chipon KF32A156系列的CCP模块以输出PWM信号?

楼主(2024-04-06):
如何配置芯旺微chipon KF32A156系列的CCP模块以输出PWM信号?

网友A(2024-11-04):
正常配置呗,多看看官方的例程就好了,而且还需要看手册哈,不然搞不定的

@user21i :你好,官网上没有做这方面的例程吗?或者去官网直接找找他家的FAE联系方式,要一个技术支持应该能吧,我觉得
请问,到哪能找到官方例程

网友B(2024-12-08):
这种配置的话,其实可以使用官方的例程来进行修改啊

网友C:
配置芯旺微(ChipON)KF32A156系列的CCP模块以输出PWM信号,需要初始化系统时钟,首先,确保系统时钟已经正确配置,以便为CCP模块提供所需的时钟信号。

网友D:
将CCP模块对应的GPIO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AF)模式,以便输出PWM信号。

网友E:
配置CCP模块以输出PWM信号。一般是需要先是能CCP时钟,在配置才行

网友F:
配置PWM周期和占空比,根据需要配置PWM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G:
可以配置芯旺微KF32A156系列的CCP模块以输出PWM信号。具体配置参数(如GPIO引脚、CCP通道、PWM周期和占空比)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H:
其实我觉得自己看看官方的例程就可以了

请问,到哪能找到官方例程

网友I:
一般来说配置的话比较简单,就是初始化时钟,确定引脚输出就可以

网友J:
我建议多看看官方例程和数据手册,不然可能不太行

网友K:
这种CCP模块是芯片的外设吗?还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