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按照官方教程在RT-Thread Studio中构建完CH32V208 BSP后,编译显示错误

楼主(2024-04-02):
按照官方教程在RT-Thread Studio中构建完CH32V208 BSP后,编译显示错误arm-none-embed-gcc "../rt-thread/src/device.c"
d:/rt-threadstudio/platform/env_released/env/tools/buildtools/2.12-20190422-1053/bin/sh: arm-none-embed-gcc: not found
arm-none-embed-gcc "../rt-thread/src/idle.c"
d:/rt-threadstudio/platform/env_released/env/tools/buildtools/2.12-20190422-1053/bin/sh: arm-none-embed-gcc: not found
make: *** [rt-thread/src/subdir.mk:51: rt-thread/src/clock.o] Error 127
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make: *** [rt-thread/src/subdir.mk:51: rt-thread/src/components.o] Error 127
d:/rt-threadstudio/platform/env_released/env/tools/buildtools/2.12-20190422-1053/bin/sh: arm-none-embed-gcc: not found
make: *** [rt-thread/src/subdir.mk:51: rt-thread/src/device.o] Error 127
d:/rt-threadstudio/platform/env_released/env/tools/buildtools/2.12-20190422-1053/bin/sh: arm-none-embed-gcc: not found
工具链已经安装。

网友A:
更新软件包和BSP

网友B:
检查项目的配置设置,如芯片型号、时钟设置等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工具链路径是否设置正确,并且环境变量也已正确配置。

网友D:
检查是否已安装CH32V208相关的支持包或SDK。

网友E:
RT-Thread Studio中执行“Clean”操作,然后重新编译

网友F:
检查项目的配置设置,一般情况下是设置问题

网友G:
开发环境(如RT-Thread Studio)已经正确安装,并且所有必要的组件和插件都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H(2024-05-03):
在官方教程的基础上进行了代码更改,请仔细检查这些更改是否导致了语法错误或者其他逻辑问题。

网友I:
BSP配置是否正确。错误的配置可能会导致编译失败

网友J:
编译器输出的错误信息,它通常会指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K:
RT-Thread的官方文档

网友H:
在RT-Thread的社区或者论坛上搜索是否有其他开发者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