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SENSE™] CSD7.0获取参数的代码片段参考

楼主(2024-04-02):
可以通过下面的函数函数来获取 rc/bl/df:

uint16 GetRaw(uint8 widget)

{
    uint16 raw = 0;
    CapSense_FLASH_WD_STRUCT const * ptrFlashWdgt;
    ptrFlashWdgt = &CapSense_dsFlash.wdgtArray[widget];
    raw = ((CapSense_RAM_SNS_STRUCT *)ptrFlashWdgt->ptr2SnsRam)->raw[0];
    return raw;
}

uint16 GetBaseline(uint8 widget)

{
    uint16 baseline = 0;
    CapSense_FLASH_WD_STRUCT const * ptrFlashWdgt;
    ptrFlashWdgt = &CapSense_dsFlash.wdgtArray[widget];
    baseline = ((CapSense_RAM_SNS_STRUCT *)ptrFlashWdgt->ptr2SnsRam)->bsln[0];
    return baseline;
}

uint16 GetDiff(uint8 widget)

{
    uint16 diff = 0;
    CapSense_FLASH_WD_STRUCT const * ptrFlashWdgt;
    ptrFlashWdgt = &CapSense_dsFlash.wdgtArray[widget];
    diff = ((CapSense_RAM_SNS_STRUCT *)ptrFlashWdgt->ptr2SnsRam)->diff;
    return diff;
}

网友A:
CSD7.0获取参数的代码片段参考了解学习

网友B:
CSD7.0获取参数是不是也是读取寄存器地址?

网友C(2024-06-26):
感谢分享~
也可以直接读取CapSense_dsRam结构体里的内容即可。

网友B:
直接读取CapSense_dsRam结构体里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D:
getdiff是获取差分信号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