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031睡眠模式无法唤醒

楼主(2024-04-02):
求问:n32g031单片机使用PWR_EnterSLEEPMode(SLEEP_ON_EXIT, PWR_SLEEPENTRY_WFI)进入睡眠模式后无法触发按键外部中断,以至于无法唤醒芯片继续运行。如果把此函数放在while(1)里面就可以,外边就不行!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国民技术的芯片,以下只是我的分析,供参考。
“如果把此函数放在while(1)里面就可以”说明芯片的唤醒功能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在初始化的时序上。函数PWR_EnterSLEEPMode(SLEEP_ON_EXIT, PWR_SLEEPENTRY_WFI)执行完程序应该就进入睡眠模式了,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此函数后面初始化了哪些功能,有没有外部中断的初始化。

网友B:
你的外部按键中断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C:
确保在进入睡眠前成功配置了中断

网友D(2024-08-28):
PWR_SLEEPENTRY_WFI 是等待中断模式吗?

网友E(2024-09-30):
如果把此函数放在while(1)里面就可以

网友F(2024-10-30):
过来才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