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买了一块fpga开发板,开搞,先点个灯

楼主(2024-04-02):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ic小管家

买开发板送资料,只要了例程,其他软件自己下载。看了教程需要哪些软件,一个一个都下好了。
装软件,装库,一波三折。库与软件小版本不对应不能安装。
库的体积小一点,重新下库合适。
安装了库,打开个例程,编译时一直出错。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xxxxxxx  device。

搜索了一下说是安装不对,crack不对,版本不对,安装过程中没有关掉杀毒软件,没有关掉防火墙.......从tools里查看是crack成功的

一顿折腾,搞了好几天。
最后既然成功了。
原来是crack文件的版本与软件小版本不对应。一个坑跳两次。

重要总结:软件小版本的对应很重要,crack软件不会向下兼容。

学着写个小程序,编译成功

//////////////////////////////////////////////////////////////////////////////////
module led_flicker(sys_clk       ,
                                   sys_rstn      ,
                                   led
                                   );
input              sys_clk       ;
input              sys_rstn      ;
output    [3:0]    led           ;
reg       [3:0]    led           ;
reg       [24:0]   delay_cnt     ;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if(!sys_rstn)
                        delay_cnt<=25'd0;
                else if(delay_cnt==25'd24999999)
                        delay_cnt<=25'd0;
                else
                        delay_cnt<=delay_cnt+1'b1;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stn)
        begin
                if(!sys_rstn)
                        led<=4'b1111;
                else if(delay_cnt==25'd24999999)
                        led<=~led;
                else
                        led<=led;
        end
endmodule

下载成功

****走出了第一步,可喜可贺
奖励200家园币!

网友A:
有时候即搞FPGA又搞单片机会有点头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即搞FPGA又搞单片机会有点头晕。

FPGA对我的单片机编程影响非常大,学学FPGA挺好的

网友C:
无数次在testbech里企图操作输出端口,就是因为单片机写惯了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个轴卡的板子,有DSP,FPGA,也是这个免费的版本的软件。TI的DSP的环境和STM32CUBEIDE很像。FPGA,语言很简单,就是逻辑头疼。。。。。。

网友E(2024-06-18):
引用 网友C:
无数次在testbech里企图操作输出端口,就是因为单片机写惯了

testbech 可以用高级语言写,譬如 cocotb 使用 python 语言,很方便,例如:

https://github.com/dukelec/cdpga/blob/master/cdpga_b/readme_zh.md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