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程序>flash size 但是< (flash size + data size)-如何烧录?

楼主(2024-04-03):
新片子,使用J-FLASHJ烧录程序大于flash size 但是< (flash size + data size),发现烧录不了,必须先设置config区,把data flash也改为flash,然后断电重启,才能烧录目前做法是使用J-LINK脚本连续烧录2次,第一次烧录,主要设置config区,第二次烧录才是烧录需要的程序
手头没有NULINK,nulink好像可以直接改把,但是也很麻烦,有没有什么脚本工具批量改的?

网友A:
在代码中上电读config, 若不是期望的值就写config,这样aprom只要烧一次,不用另外烧conf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代码中上电读config, 若不是期望的值就写config,这样aprom只要烧一次,不用另外烧config ...

代码中已经这样做了,但是程序体积超过了flash(但是小于flash+data size),片子出厂默认data不作为flash使用,导致刷写失败的,因为程序体积超过flash

网友B:
怎么要这样烧录吗

网友C:
正常烧录,因为生成的文件可能是hex,带有地址的

网友D:
其实只要烧录成功了,基本都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E:
对于批量修改配置区的需求,可以考虑使用J-Flash脚本(J-Flash Script)来实现。

网友F:
J-Flash脚本是SEGGER J-Link工具套件中的一部分,可以用于自动化和批量化烧录、擦除和配置Flash等操作

网友G:
其实可以通过编写J-Flash脚本,您可以实现自动化地修改配置区的操作,从而避免手动逐个修改的麻烦。

网友H:
您可以编写脚本来实现对配置区的批量修改,然后在J-Flash中执行该脚本,以实现快速、自动化地配置操作

网友I:
J-Flash脚本的编写需要一定的脚本编程知识,但一旦编写完成,就可以方便地在多个设备上执行相同的配置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

网友J:
如果您的应用场景需要频繁地进行这种配置操作,也可以考虑开发自定义的工具或脚本来实现批量修改配置区的功能,以满足特定的需求

网友K:
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么生产的话,好像有些麻烦啊

网友L:
一般情况是可以合成bin的,直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