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设置不成功

楼主(2024-04-03):
我使用的是GD32F470这款芯片, 烧写官方的程序,设置的时候显示设置失败,如果我将电池取下来,就可以设置成功,如果再次将电池放上去,也是可以设置成功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291240-1-1.html(参考一下)

                          tyw  注

楼主: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该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没解锁。上电时默认解锁,所以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