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OCPP测试平台Steve使用

楼主(2024-04-03):
1.假设平台已经搭建好。使用指令 启动Steve.
  1. java -jar target/steve.jar --spring.profiles.active=dev\r\n

2. 登录http://devtest.run/ocpp16_simulator.html 可以模拟桩进行测试。
1.填写ws://...链接和 ChargePointID

3. 在充电桩页面点击连接即可。

网友A(2024-10-29):
朋友,请问下OCPP测试平台Steve是模拟的ocpp服务端吗?找了半天资料没找到怎么使用,看你帖子也很简单,你提到了devtest.run,这个好像也是个ocpp模拟服务端,但是现在已经不能访问了。想请教你问题,麻烦加个微信alanliou78 请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