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请问N32G45XCL-STB_V1下载包中的.sch、.pcb文件是适合什么布线软件打开的?

楼主(2024-04-03):
请问N32G45XCL-STB_V1下载包中的.sch、.pcb文件是适合什么布线软件打开的?

网友A(2024-06-04):
有可能是用阿里狗打开的哦

网友B:
你可以用立创的EDA转化一下试试

网友C:
用AD就行吧,导入呗,但基本不是ad的格式

网友D:
好像是PADS吧,还是啥来着

网友E:
没注意过,一般都是使用转化软件看

网友F:
其实你看他们提供的PDF版本的原理图就行吧,看PCB应该没啥用的

网友G:
电路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针对于国民技术的MCU来说

网友H:
一般是PADS,或者是AD应该就可以

网友I:
我建议还是用什么转化软件转化一下吧,比如LCEDA这种,基本就可以

网友J:
你找官方要你用的绘图源文件多好,你就可以直接看了

网友K:
这个格式是用AD画的

网友L(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

网友M:
AD就可以打开的

网友N(2024-09-30):
文件是适合什么布线软件

网友O:
AD、PADS都试试呗。要不然用UE这样的以二进制方式打开,也许可以看到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