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静电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4-04-03):
静电是如何产生的
静电即静止不动的电荷,也就是当电荷积聚不动时,这种电荷称为静电。静电是一种电能,它存在于物体表面,是正负电荷在局部失衡时产生的一种现象。静电现象是指电荷在产生与消失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现象的总称,如摩擦起电就是一种静电现象。

一、静电的产生方式
1、摩擦起电摩擦起电是最常见的产生静电的原因之一,是两种物体直接接触后形成的,通常发生在绝缘体与绝缘体之间或者绝缘体与导体之间。
2、剥离起电当相互密切结合的物体剥离时,会引起电荷的分离,出现分离物体双方带电的现象,称为剥离起电。
3、断裂带电材料因机械破裂使带电粒子分开,断裂两半后的材料各带上等量的异性电荷。
高速运动中的物体带电。物体在高速运动中,其表面会因与空气的摩擦而带电。最典型的案例是高速贴片机贴片过程中因元器件的快速运动而产生静电,其静电压为600 V 左右。
二、 人体静电的产生
人体形成静电的原因是人体在日常工作中,把人体所消耗的机械能在活动中转换为电能。人体是一个静电导体,当与大地绝缘时(如穿的鞋底为绝缘物质),人体与大地就形成一个电容,使电荷储存起来,其充电电压一般不大于50 kV。当电荷储积到一定程度,一旦条件成熟,就会放电形成火花,瞬时放电电压可达数千伏,放电功率可达几千瓦。
人体静电的产生方式有两种。
1、起步电流起步电流为当人行走在绝缘地板上时产生的静电电流。这种电流一般小于10 A,其大小和步行方式、地板材料有关。
2、 摩擦带电及其他带电人体在日常工作中,会与所穿的衣服、鞋帽、手套产生摩擦,并且衣服与周围物体之间、鞋子与地板之间、手与工件之间等都会产生摩擦。此外,当人体靠近带电物体时,也会感应出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电荷以及带电颗粒的吸附,所有这些都 是人体产生静电电荷的诱因,进而通过传导和静电感应,最终使人体呈带电状态。

三、人体静电电位和静电感应度的关系
人体带电后,瞬时触摸到地线会产生放电现象,并产生反应,其反应程度称为静电感应度。

网友A:
静电是一种电能,它存在于物体表面,是正负电荷在局部失衡时产生的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