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n绕组截面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4-03):
绕组截面积An是不是=变压器骨架槽深*槽宽吗?懂的坛友劳烦指点一下,谢谢。

新编变压器实用技术问答 403页

                     tyw  注

网友A(点评):
骨架槽深*槽宽是最大容积,不是绕组截面积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看到资料了,多谢前辈。

楼主:
@tyw 前辈为何看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w 前辈为何看不到相关资料?

变压器绕组窗口面积计算
    变压器绕组窗口面积是指变压器绕组中铜线或铝线的截面积和绝缘层之间的空隙所占的面积。它是变压器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关系到变压器的功率、负载能力和温升等性能指标。
    计算变压器绕组窗口面积需要确定变压器的铜线或铝线截面积和绝缘层厚度。一般情况下,绝缘层厚度取0.1mm~0.2mm左右。铜线或铝线的截面积一般根据设计要求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变压器绕组窗口面积=(铜线或铝线截面积+绝缘层面积)×绕组匝数
    其中,绕组匝数指的是变压器绕组的匝数,可以根据变压器的设计参数计算得出。
    需要注意的是,变压器绕组窗口面积的计算需要考虑绝缘层和绕组之间的空隙,这个空隙的大小和位置不能随意更改。否则,会影响变压器的性能和安全。因此,在变压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计算和设计,以确保变压器具有良好的性能和稳定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组窗口面积计算
    变压器绕组窗口面积是指变压器绕组中铜线或铝线的截面积和绝缘层之间的空隙 ...

收到,谢谢前辈的指导。